请问大家话28027的板子用什么软件

楼主:
请问大家话28027的板子用什么软件,我用ad13的时候找不到28027的元件,想用ipc向导创建又没有LQFP这种封装,,请问如何解决,有没有大神能提供下元件库

网友A:
CadSoft Eagle Professional 6.5.0

网友:
引用 网友A:
CadSoft Eagle Professional 6.5.0

这个软件元件齐全吗??好像没怎么听说过

网友:
元件库一般要自己做会更适合实际使用,例如,做的板于用于手工焊接时,焊盘做大一些,机贴时,焊盘做小一些,

网友A:
楼主,不好意思。看错了。。。库在这里下载
http://techdocs.altium.com/display/ADOH/Download+Libraries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不好意思。看错了。。。库在这里下载
http://techdocs.altium.com/display/ADOH/Download+Libraries

这个库我看过了,,貌似只有06年以前的芯片

网友A:
下载ST Microelectronics (46MB)的库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下载ST Microelectronics (46MB)的库

m n l有什么区别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m n l有什么区别吗

都可以用,只是他们占的空间不一样
一个是中等密度,低密度,和高密度的

网友:
自己画不行吗?

网友:
ipc向导创建又没有LQFP这种封装。。然后就不会画了

网友:
楼主如果是德州的器件为什么不在那个详细页面的最下方直接下载封装呢,转化一下就直接可以导入到AD里面去使用了。

网友:
看了顶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