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30的串口支持7-even-1 数据格式?

楼主:
430的串口支持7-even-1 数据格式?

网友:
应该支持的吧

网友:
UCPEN Bit 7 Parity enable
0 Parity disabled.
1 Parity enabled. Parity bit is generated (UCAxTXD) and expected
(UCAxRXD). In address-bit multiprocessor mode, the address bit is
included in the parity calculation.
UCPAR Bit 6 Parity select. UCPAR is not used when parity is disabled.
0 Odd parity
1 Even parity
UCMSB Bit 5 MSB first select. Controls the direction of the receive and transmit shift
register.
0 LSB first
1 MSB first
UC7BIT Bit 4 Character length. Selects 7-bit or 8-bit character length.
0 8-bit data
1 7-bit data
UCSPB Bit 3 Stop bit select. Number of stop bits.
0 One stop bit
1 Two stop bits
UCMODEx Bits
2−1
USCI mode. The UCMODEx bits select the asynchronous mode when
UCSYNC = 0.
00 UART Mode.
01 Idle-Line Multiprocessor Mode.
10 Address-Bit Multiprocessor Mode.
11 UART Mode with automatic baud rate detection.
UCSYNC Bit 0 Synchronous mode enable
0 Asynchronous mode
1 Synchronous Mode

网友:
不过,常见的串口调试助手都没有办法进行奇偶校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