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芯片无法正常复位

楼主:
最近做了一个DSP的电路板,用的TMS320C6713BZDP的片子,感觉用的人挺多,学起来也应该方便一些,板子做出来焊接后,刚开始发现仿真器连不上,测量CLKOUT2和CLKOUT3发现没有信号,当时以为芯片坏了或者焊接有问题,但是偶然一次用导线碰到了复位信号线,结果芯片工作了,仿真器也能连了,感觉应该不是芯片或焊接的问题。我的复位用的是按键,当时以为是按键产生的复位信号不好导致的问题,结果用POR芯片上电复位,DSP还是无法工作,但是每次用金属导体碰一下复位信号线,基本上都可以把芯片启动起来,用示波器看发现碰的时候产生了一个振荡的冲击信号,现在感觉问题不像是出在复位上,感觉冲击信号影响了电路的其他部分,使芯片正常复位了,不知有谁遇到相同的问题,或有调试的经验,给个建议,先谢谢啦!现在自己是毫无头绪啊。

网友:
建议仔细看看芯片的手册中关于复位时序的要求,另外注意本振是否正常起振。

网友:
"每次用金属导体碰一下复位信号线"和正常启动最大的区别是,用金属导体碰复位信号线时,相当的电容充电完成了,所以可以仔细检查一下电源部分的一些上拉下拉电阻以及电容

网友:
把复位引脚翘起来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