漏电怎样预防

楼主:
  静电电压虽高,但电流很小,人触到它后一般情况下没什么感觉。用手摸显示器就是一个例子,虽然显示器表面静电很大,用手触摸甚至有“啪啪”的微小放电声,手却没感觉。所以,如果出现外壳带电,摸到有明显的刺痛感,这种情况就有可能属于漏电了,可以用我们前面介绍的办法进行检测。遇到这种情况应该从防范漏电入手。笔者在实践中总结出了三种方法,供大家参考:
     ①最简单的做法就是交换火线和零线的位置(如将两相插头转180度后再插入插座),这种方法一般很有效。因为有些用电器必须遵循“左零右火”的原则,插反后就会出现外壳漏电的现象。尤其是电脑及打印机等更要严格遵循这个原则。笔者就曾遇到了这种情况,插头插反后电脑主机和打印机都带了电,手不敢碰金属外壳,用电笔测试, 氖泡很亮,用万用表测它与地的电压竟达到160多伏,交换火线和零线的位置后就一点电也不带了。
     ②清扫电路板的灰尘,尤其是电源主板的灰尘。因为如果灰尘多了有时就会导电(特别是受潮时),把高压和低压部分连通后外壳就可能带电。这种情况应清理电路板上的灰尘,如果受潮后的灰尘不易除去,则用无水酒精清洗,完了以后用电吹风吹干驱除潮气。
     ③如果以上方法都不行,那么最有效的方法就是将外壳接地。把这些电引到地,人就不会被“电”了。

网友:
楼主总结的三招收下了,,,,
但有的时候漏电属于插座安装问题,或者线缆老化除外

网友:
不错,我办公室设备静电大的很,换一下插头就好了

网友:
最主要是外壳接地

网友:
好多排插都没有地线的  所以就会漏电 好点的基本不会 如果还是漏电那么电源插座里没有接地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