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FID-RC522速成教程(基于msp430单片机的程序讲解)

楼主:
学习一种模块,有很多种方法,其中一种方式是先去弄明白怎么使用这个模块,亲自体验了这个模块的大体功能之后,再回过头来了解该模块的工作原理,再去深层次的研究该模块。
在这里,着重介绍怎么用程序实现RC522模块的一些功能,而RC522的结构,功能等便不再介绍。
这个程序的讲解是基于MSP430F149/169单片机的。
模块使用的是SPI接口,与单片机接口如下:
#define RF_LPCTL               BIT3  // P2.3 射频卡休眠控制------RST
#define RF_SS                  BIT7  // p2.7 射频卡从机选择(SS)---SDA
#define RF_SCLK                BIT6  // p2.6 射频卡数据时钟输出(SCLK)
#define RF_DATA_OUT            BIT5  // p2.5 射频卡数据输出(MOSI)
#define RF_DATA_IN             BIT1  // p2.1 射频模块输入(MISO)
要想对模块内部的数据块进行读写,需要完成4个步骤:寻卡→防冲突→选卡→读/写卡
第一步:寻卡。
   status2=PcdRequest(0x52,Temp);////寻卡 参数Temp为返回的卡类型
if(status2== MI_OK)
{
         tochar(Temp[0]);
tochar(Temp[1]);//输出卡类型
其中0x52代表寻天线区内全部卡。
卡类型(TagType):
0x4400 =Mifare_UltraLight
0x0400 =Mifare_One(S50)
0x0200 =Mifare_One(S70)
0x0800 =Mifare_Pro(X)
0x4403 =Mifare_DESFire
比如,当Temp[0]=04,Temp[1]=00时,卡类型为S50。
第二步:防冲突。
         status2= PcdAnticoll(UID);  //防冲撞处理,输出卡片序列号,4字节
   if(status2==MI_OK)
    {
       PutString0("Card Id is:");
       tochar(UID[0]);
       tochar(UID[1]);
       tochar(UID[2]);
       tochar(UID[3]); //输出卡片序列号
}
第三步:选卡。
         status2= PcdSelect(UID);    //选择卡片,输入卡片序列号,4字节
第四步:在读写卡之前需要先进行认证。
         status2= PcdAuthState(PICC_AUTHENT1A, 1, Password_Buffer, UID);
其中四个参数分别代表:验证A密钥+块地址+扇区密码+卡序列号。
然后进行写操作:
status2=PcdWrite(1,writeData);//写数据,将数组writeData中的数写入到卡中
其中第一个参数  1  代表写入的地址为块1.
或者进行读卡操作:
status2 = PcdRead(1, str);//读卡
其中第一个参数  1  代表读的地址为块1.
读卡后得到的数据存放于数组str中。
至此,已将RC522的基本操作介绍了一遍,明白了以上这些函数,就可以对卡进行一些初步的操作,可以再结合程序研究一下。
如果需要进一步了解RC522的工作原理,可以到网上搜资料,网上有很多的,也可以在下方留言,大家讨论讨论。hjl

欢迎关注:JL单片机

网友:
学习一种模块,有很多种方法,其中一种方式是先去弄明白怎么使用这个模块,亲自体验了这个模块的大体功能之后,再回过头来了解该模块的工作原理,再去深层次的研究该模块。
我非常赞同LZ的这个观点,与其说是学电子还不如说是玩电子。

网友:
学习一种模块,有很多种方法

网友:
这个必须顶。不错

网友:
其实实现这些不难  还有密钥的控制 计算 等需要深入

网友:
RFID在射频应用上用得很广,学习了!

网友:
看看,很多不会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