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TLC2543输出数据跟参考电压的关系。

楼主:
请问各位前辈,TLC2543输出的数据如何转换成电压值,或者是他跟参考电压有什么关系。

网友:
可能楼主还没有看芯片手册吧。 TLC2543输出的就是电压值, 参考电压用于与测试电压比较,与参考电压相等时输出为 0xFFF,

网友:
这个AD芯片,输出的值占最大值的比例乘以VCC就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