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低电压转换电路

楼主:
输入电路电源是5V电压,输出电路电源是10V电压,因此共模电压分别为2.5V和5V。如果有共模电压为2.5V,幅值为1V的正弦波如何通过电路放大成共模电压为5V,幅值为3V的正弦波,共模电压由基准单独提供,也就是实现正弦波幅值放大3倍,共模电压也发生变化的电路功能。应该如何实现,谢谢!

网友:
楼主所言可不是什么“共模电压”,楼主指的应该是叠加在直流电平上的交流信号。放大这样的信号用常规运放电路,只是输入偏置电压不同。如果信号频率够高,还可以用电容隔直后再放大。建议楼主去看看运算放大器方面的教材或书籍。

网友:
我是来混积分的

网友:
混积分是什么?

楼主最好把你要实现的最终结果告诉大家,比你上面说的那些中间步骤要好。越看越迷糊

网友A:
建议论坛对这样的不经过思考,不自己动手做一下就直接跑来求方案,甚至百度都懒得动一下的电工们,做出一点引导措施,引导他们不要做直接的伸手党

网友:
楼主先百度共模电压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建议论坛对这样的不经过思考,不自己动手做一下就直接跑来求方案,甚至百度都懒得动一下的电工们,做出一点引导措施,引导他们不要做直接的伸手党

不要站在制高点觉得自己很牛一样,别人的求助就是不经过思考,大家能力有高低,有能力就给出指导,没有能力就少废话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要站在制高点觉得自己很牛一样,别人的求助就是不经过思考,大家能力有高低,有能力就给出指导,没有能力就少废话
同意qin552011373的意见。
论坛确实应该引导,引导学生和刚入行的新手找到自己学习的方法。
有句老话“授人以鱼,不若授之以渔”,掌握学习方法是最重要的事,比拿到某个具体电路重要得多。

今后再见到“没有能力就少废话”这样的帖,将屏蔽掉。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要站在制高点觉得自己很牛一样,别人的求助就是不经过思考,大家能力有高低,有能力就给出指导,没有能力就少废话

楼主请注意,本论坛不支持直接要程序、要设计的伸手党。
本帖考虑到之后楼层大家已经在方法、方向性上有所引导,所以暂时保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