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求出R33和R37的阻值呢?

楼主:
各位大神,要知道什么条件,才能求出R33和R37的阻值呢,具体应该怎么计算,另,H1和LED的信号全部来自于EPLD芯片EPM240T100I5N,紧急紧急,谢谢大家了,附件为电路图截图。

网友:
提供偏置电压

网友A:
R37选择1-4.7K应该够用了,具体要看你的LED驱动电流有多大,还有个问题是你的LED有没有串电阻?
R33随便选个几十K几百K的都行。

网友B:
电路中,几个LED应该加均流(限流)电阻的。

计算方法如下:

设LED发光时反需的电流为 IL,三极管的放大倍数为B,epld芯片的供电电压为E,且输出 0~E两个电平。

则 R37 < ( E - 0.7 )- / (8 * IL / B )
一般取最小值的2~3倍,最大取5倍。

R33 = 10 * R37

网友:
0.6-1.2V,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R37选择1-4.7K应该够用了,具体要看你的LED驱动电流有多大,还有个问题是你的LED有没有串电阻?
R33随便选 ...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路中,几个LED应该加均流(限流)电阻的。

计算方法如下:

R33为什么是10倍的R37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R33为什么是10倍的R37啊

R33为静态偏置电阻,阻值应远大于R37,一般数十K就可以了,否则需要重新计算R37的取值,考虑R33的分压。

网友:
都是直接求答案,怎么不直接算一下呢?

网友:
欢迎身在广州的电子行业的兄弟姐妹加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