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enet_io例程

楼主:
最近在开发板上做了enet_io例程(带系统),能够显示网页。可是没有看懂tcp_receive()函数是怎样具体把接受的实际数据送到应用层的?它们之间是怎样一个接口?麻烦谁能够指点指点,先谢谢了 !

网友A:
LWIP 的很多东西都快忘了,这个例程里边是基于回调的。也就是说但数据达到一定的数量,会通知上层取走,不过具体的还是看看相关文档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LWIP 的很多东西都快忘了,这个例程里边是基于回调的。也就是说但数据达到一定的数量,会通知上层取走,不 ...

看了一些资料,是说通过tcp_receive()函数把数据送到应用层,就是没有 看明白是在tcp_receive()函数的什么地方?

网友:
这个例子只有http吧。这部分在httpd.c (thirdparty\lwip\apps\httpserver). 大概就是初始化时设定一个监听80口,把http_accept 和 http_receive 登记到 lwip 中,这样有 http 连结和通讯时就会调用这些函数作处理。也没搞明白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了一些资料,是说通过tcp_receive()函数把数据送到应用层,就是没有 看明白是在tcp_receive()函数的什 ...

楼上说的没错,具体的接收是在 http_receive 中。

网友:
http_receive 是属于应用层,我是想知道在TCP层中,具体在什么地方将数据发到应用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