协调器编程求教。。。。。。。

楼主:
刚开始接触zigbee,跟着一本书上做数据传输实验,在协调器的程序中老是出现Error while running C/C++ Compiler
这样的错误,搞了好长时间也不知道怎么解决,请各位大神指点一下,跪谢!

网友A:
你配置文件有问题,少了OSAL.H文件。你看下是不是路径有问题还是工程文件夹没有那个文件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配置文件有问题,少了OSAL.H文件。你看下是不是路径有问题还是工程文件夹没有那个文件

是没有那个文件夹,是协议栈的问题吗?该怎么解决呢? 求指点,谢谢了

网友A:
添加相应的文件重新编译下就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添加相应的文件重新编译下就行

那这个文件怎么在哪找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