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f28035中EPWM的CMPA和CMPB的应用解答

楼主:
在EPWM中初始化了各子模块,具体如下:
        EPwm1Regs.TBPRD = 1500; //1430;//                       // 20kHz        //1430=21k
        EPwm1Regs.TBPHS.half.TBPHS = 0x0000;            // Phase is 0
        EPwm1Regs.TBCTR = 0x0000;                       // Clear counter
        EPwm1Regs.TBCTL.bit.CTRMODE = TB_COUNT_UPDOWN;  // Count up to down
        EPwm1Regs.TBCTL.bit.PHSEN = TB_DISABLE;         // Disable phase loading
        EPwm1Regs.TBCTL.bit.HSPCLKDIV = TB_DIV1;        // Clock ratio to SYSCLKOUT
        EPwm1Regs.TBCTL.bit.CLKDIV = TB_DIV1;           //
        EPwm1Regs.TBCTL.bit.SYNCOSEL = TB_CTR_ZERO;
。。。。。。

                 if((wCurrentRef >= 2048) && (dwVoltOutTemp < 0))        //area4
                {
                        if(dwVoltOutTemp > -50)
                        {
                                dwVoltOutTemp = -50;
                        }
                        EPwm1Regs.CMPA.half.CMPA = -dwVoltOutTemp;
                        EPwm1Regs.CMPB = 1500;
                               }
请问当条件满足时输出的模型是怎么样的?求高手帮忙解答,谢谢!

网友:
条件满足时,EPwm1Regs.CMPA.half.CMPA = 50;
                        EPwm1Regs.CMPB = 1500;具体执行什么动作,要看你 的ACTION模块的设置。

象这点,楼主应该是清楚的,但你这样问的目的是什么呢?

网友A:
谢谢您的详细解答,很不好意思,我把一点弄错了,EPWM1按照如上初始化,但后面的EPwm1Regs.CMPA.half.CMPA = -50的时候我想问能不能有波形输出呢?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谢谢您的详细解答,很不好意思,我把一点弄错了,EPWM1按照如上初始化,但后面的EPwm1Regs.CMPA.half.CMPA  ...

赋-50,而这个寄存器是UINT型的,16位,你可以看看编译器会将-50转换为什么,

网友:
实际上动一下手就可以知道的,或者在产生汇编文件那里打勾,看相应的汇编是装入多少。

#69-D integer conversion resulted in a change of sign        EPwm.c        line 71        C/C++ Problem

line 71的内容是:EPwm1Regs.CMPA.half.CMPA                 = -50;

汇编如下:
MOV       @_EPwm1Regs+9,#65486  ; [CPU_] |71|

显然,它是-50的补码

网友:
谢谢你的热心详细回复,在学C语言时简单的整型数或者在8位单片机中也遇到过,但怎么在32位的应用中就一下子没想明白。非常感谢你的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