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源晶振如何解锁AVR

楼主:
手贱,熔丝位设置了外部晶振,atmega16锁死了,手里刚好有有源晶振,有大神知道解锁的具体步骤吗,VCC 跟GND要跟锁死的单片机一起接吗,还有out要接锁死的单片机哪个引脚,还有那个NC引脚。。。

网友:
接晶振或晶体本身无法解锁,解锁需要专用的烧写器,但这时需要接上外置晶体或晶振。

网友:
我也锁死过。记得以前是从实验室拿了一台函数发生器设置成相应的波形,幅值和频率,成功解锁。

网友:
楼主这个问题,我研究过,这个原理是这样,由于你芯片死锁了,就是晶振配置成的震荡,没有供给,这时的有源晶振OUT,到AVR的晶振输入(一般第一个晶振脚),就是强制供了一个晶振,这时再用编程器就可以好用。但JTAG锁了,好像也好用,那个原理现在想不起来了。反正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