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S管的电压问题

楼主:
各位大侠,我用multisim仿真MOS_N增强型时,D接负电压,我输入400MV的交流信号,放大倍数,基本正确,我把D接正电压时,放大倍数就不正确了
我想换成MOS_P管,D接正电压就OK,结果没有波形输出,从理论上讲,MOS_N 接应该接负电压,MOS_P应该接正电压。为什么仿真不对呢?
还有下面这个图为V/F变换电路,电压经积分电路后,没有锯齿波输出。电路的最后当然也就没有输出了,能不能分析一下,电路有问题,还是multisim仿真不能用呢?

网友:
又是仿真,闪!

网友:
这种微小电压信号,仿真不一定有好的效果,容易误导,除非是仿真高手

网友:
你如果对仿真模型非常熟悉,可以试着修改一下模型里面的参数的

网友:
三角波方波发生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