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用卡大小一样的手机无线充电器

楼主:
       QITAH是由设计师Paul Sandip设计的手机无线充电器,它的大小与一般的信用卡差不多,可与手机完美的贴合,同时这个充电器还可以充当手机支架,符合人体工程学的40°夹角,可方便人们放在床头或是桌面上,只需要将手机贴在上面就可以进行充电。

网友:
就是不知道售价大概是多少。现在的无线充电设备充电时间太长了,如果能缩短充电时间那就更好了

网友:
Askey G600 无线充电板 无线充电器 国际Qi标准 白色
品牌: Askey
价格:        ¥ 456.00
特价:        ¥ 132.00
哇哦,最低139.....
Askey D6000 多功能 无线充电板 无线充电器 无线移动电源 国际Qi标准 (黑色)
品牌: Askey
价格:        ¥ 561.00
特价:        ¥ 269.00
好的269,比30的万能冲贵老多了,所以普及还是有待时日的。

网友:
按照Askey的充电器的参数,和普通充电器的充电速度相差不大。
输入电压: DC 5V
有线输出电流: 5V 1A
无线充电电流: 5V 约850mA
电源容量: 6000mAh
产品尺寸: 170*83*14.5mm
重量: 150g

网友A:
我现在发现亚马逊确实是购物的好去处,价格超低,比某东还低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现在发现亚马逊确实是购物的好去处,价格超低,比某东还低

楼上看来入手了?

网友:
这价格 我应该入个 到时候给大家测评下

网友:
价格还可以,外观也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