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日上新】-2.13 电源设计精品博文(TI资深工程师出品)

楼主:
 今天为大家推荐的资料是15篇精彩博文,出自德州仪器外国资深工程师之手,已由英文译成中文,供网友们阅读。
这15篇博文主要围绕电源设计相关的内容展开,它们的标题是:

1 .PowerLab 笔记:如何进行分立式设计
2. 电源设计控制的利弊权衡
3. 多相位降压转换器的优势
4. 改进峰值电流模式控制
5. 给LED供电的选择比比皆是!
6. 何时选用多相位
7. 降压稳压器的效率及尺寸权衡
8. 如何采用 COT 稳压器动态控制输出电压
9. 如何将总谐波失真降至 10% 以下
10. 如何使用示波器调试电源固件
11. 如何通过配置负载点转换器 (POL) 提供负电压或隔离输出电压
12. 如何优化 DSP 功率预算
13. 通过调节稳压器优化 DSP 功率预算
14. 无需对负电源感到不爽!
15. 针对反向连接、浪涌钳位以及反向电流保护进行防御

感谢版主qwqwqw2088的贡献!

一次性打包下载15篇哦,精彩内容大家别错过啦~

网友:
精彩内容摘录:

《无需对负电源感到不爽!》

作者:Robert Taylor1

大多数电源设计人员都知道怎样把较高电压转换到较低电压(降压转换器)或把较低电压转换到较高电压(升压转换器)。但如果要生成不同极性的电压又当如何呢?这类电源设计并不常见,但对各种工业、音频以及RF 应用来说极为必要。

从正极生成负电压有几种不同方法。您可使用任何类型的隔离转换器(反激、正激等)或升降压转换器。在使用隔离转换器时,GND 被隔离,设计人员可根据设计需要随意连接负载。

在使用非隔离拓扑生成该负电压时,升降压转换器(图1)最便捷。

非隔离拓扑的挑战在于如何在负输出电压和控制信号之间建立关联。可使用放大器或晶体管创建电平转换器,不过还有更低成本、更便捷的方法。您可使用任何通用降压转换器IC,将该IC 按一定配置连接起来,就可解决该挑战。

这种配置的思路是把输出电感器连接至GND(而非降压转换器中的VOUT)。控制IC 上的接地连接可连接至-VOUT,允许该IC 随输出电压浮动负电压。在相同的参考电平–VOUT 端提供该IC,可轻松连接反馈,实现输出稳压。

在使用这种方法确保控制IC 与功率级组件免遭损坏时,需要注意一些问题。控制IC 和功率组件的额定电压应不低于输入与负输出电压之和。此外,功率器件与电感器的额定电流应大于输入或输出。值得一提的是任何降压转换器IC 都可用于该拓扑:同步、非同步、集成型FET 或外部FET。

由于使用这些设计的频率比使用典型降压或升压转换器的频率低,因此它们一直在PowerLab 上深受亲睐。

以下是部分我们最喜欢用于生成不同极性电压的设计方案:

PMP2768:11 至15V 输入,9A 电流下为-3.3V,同步升降压

PMP3143:10 至18V 输入,0.5A 电流下为-15V,同步升降压

PMP6867:9 至32V 输入,1.5A 电流下为-28V,LED 驱动器

PMP7330:8 至14V,0.1A 电流下为-12V,集成型FET

PMP8298:8 至14V,15A 电流下为-4.35V,大功率同步升降压

总而言之,无需对负电源感到不爽!这些负输出电压电源可通过简单调整普通降压转换器进行处理。

网友:
其他的内容就不一 一 摘抄啦,大家自己去下载吧~ 如果有问题的话,还可以提出来大家一起讨论哦

网友:
为无私奉献者鼓掌……

网友:
为知识分享的能人志士鼓掌!感谢大家的付出和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