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看看今天买了的台式机电源

楼主:
长城(GreatWall)额定300W 节电王GW-4000D 电源(主动式PFC/12cm静音风扇/宽幅)

自己的电脑主板坏了以后买了一个二手主板,但是还是有点小现象,例如插上电自动就开机,有时候关机后还会立刻电源自动启动开机,BIOS设置也进不去。以前的主板坏了怀疑也和电源有关,电源拆开后灰尘太多,导致风扇运转好像不良(开机的时候),后来经过清洁,但是始终不放心,主板再坏了那配新主板可以是花大价钱呀。
所以今天在镇上电脑店10元弄了个空的旧机箱(店里伙计说南京来上门收5元一个,我就说我10元买你一个,伙计说不一定好用呀,我看了看大概,没挡板就用胶带封,还是买了),又去县城买了新的电源。看chunyang的帖子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429355-1-1.html,说是买120以上的,我也没上网看看现在电源行情,就去了县城联想电脑店,老板和我一个要好同学是亲戚,老板不在说是去客户服务了,就找了老板娘,说买个好一点的电源,最好能以后重新配机子的时候也能用。一报价,我有点傻了,普通的电源都120以上呀,
说400W的长城电源240多(后来我问装机时电源也是这个报价吧,老板娘说还不止呢。注:老板娘对我还有印象,自己还说了知道我和老板认识有关系),350W的也要一百大几十。说实在的,当时我想回来再看看行情再说了,不行网上买。可是转念一想,不行,既然来了,不能空手回去,手里得拎一个东西(唉,你说变态不变态呀)!就是严重亏了,也算是看看以后还能不能在天长(我这个地方名称)买东西。即使再贵一点我也是要买的,只要不超过300实在接受不了了。没想到好要打电话叫人拿来,等了会儿,电源拿来了,我一看额定功率是300W,这怎么叫400W电源呀,老板娘看了我指的标签上的数值,打电话去问送货方(老板娘可能不是专业这方面的,老板是专业电子行业学校的,尽管老板娘生意也很熟),说是额定功率是300W但是都叫400W的电源,正好老板也回来了,我就拿着电源去问老板(店里还真忙,人不少,可能正是这个行业年初生意高峰吧),可能是我这样问了,老板回答说是,并且和老板娘打招呼,说是什么关系,便宜一点。如前所述,再贵我都是要买的,所以我倒不是真的是找老板是为了价格,倒是真的疑惑400W的电源实际额定功率就是300W。结果尽管之前我说过价钱无所谓,到你这里来就是图个放心,老板娘还是只收了220元。说实话,这个时候其实我心里还是有点怀疑价格到底是否我亏不亏呢如果在网上买的话,但是对于价格也其实我是真心不讲价的,就算是亏了,就图个心中有数,至多以后能不在县城买的东西就不在县城买了,反正我是要拎一个东西出去才行的。和老板客气一下就出来了,从塑料袋子里拿出电源放在电动自行车脚前就回来了。

回来上网一查,乖乖,京东网站价格都239元了!http://item.jd.com/664583.html
老板应该是起码一点钱没赚了可能。甚至是不是还倒贴了呢(这倒是我有点不太舒服了)。立刻就想打电话再致谢了,后来一想,不一定要打电话,心里有数就行,就是打电话,等以后也行。

请大家评价一下这款电源如何?
另外,关于电源功率的叫法是什么?要是以后重新配电脑例如CPU是i什么的,我这款电源功率是否够?

网友A:
把旧小机箱里移到了今天10元买的旧大机箱,用了新电源

不过一接通电源,计算机还是自动启动了,是不是有Bios设置项?不过刚换主板的时候也不是这样呀,就是后来也有偶尔也不自动启动呀。

以后一般不拿这台计算机上网了,一般网线不连。

网友B:
功率够不够是看你对某路电压的需求的,比如你的电源+5V那路是15A那么接你电源+5V那路的所有负载功率不能超过75W。所以电源也不能单单看整个功率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功率够不够是看你对某路电压的需求的,比如你的电源+5V那路是15A那么接你电源+5V那路的所有负载功率不能超 ...

我就想长点知识。
是不是额定功率300W的在实际生活中也可以当作400W叫?
反正老板娘说了,就这个电源,以后就是配现在新CPU一般也够用了。再说,价钱也没亏。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就想长点知识。
是不是额定功率300W的在实际生活中也可以当作400W叫?
反正老板娘说了,就这个电源, ...

我把每一路的功率加起来是388.4W,400W应该是最大功率,300W是额定功率

网友:
对于常规配置并使用整合显卡的PC,200W以内的电源都绰绰有余,300W或更大的电源是专供高配置PC比如游戏PC机等用的。高端显卡的耗电量比除了显卡以外的所有电路耗电量都大,高端CPU的耗电量也比低端型号大,所以需要强劲的电源。当然,楼主买这个电源的价格是合理的,再去查查是否为真货。长城电源是国内最好的牌子之一,价格是比其它厂家的贵一些,但市场上有不少假货。
PC电源的型号一般都按极限值甚至更夸张的取,这是国内市场的行规,被山寨电源厂带坏了,名牌厂不跟进还不行。
我现在用的计算机开启着尽量多的节能选项(CPU、GPU自动降频、华硕主动节能技术、风扇改用5V供电),经测试,平时主机耗电量在50W左右,但用的也是个300W额定输出的电源。我需要5V、12V电源时往往直接从PC上取,当然,不建议新手这么玩。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把旧小机箱里移到了今天10元买的旧大机箱,用了新电源

不过一接通电源,计算机还是自动启动了,是不是有 ...

跟BIOS设置有关,去找个选项,翻译过来的大意是——掉电恢复后的状态,选择off项即可。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就想长点知识。
是不是额定功率300W的在实际生活中也可以当作400W叫?
反正老板娘说了,就这个电源, ...

型号都有所夸张,按极限值甚至更大的标,所谓的“行规”。
300W电源是足够用了,新的计算机系统耗电反而比过去的低。10年前,我的计算机耗电量是一百多瓦,现在也就50W左右。
我用的也是300W额定功率的电源,主要是考虑其它用途时的需要。

网友:
引用 网友C:
跟BIOS设置有关,去找个选项,翻译过来的大意是——掉电恢复后的状态,选择off项即可。

谢谢回复

这个我今天干农活的时候也想到了,猜想是不是记得有个大概是这个表面意思的选项的原因。
等会我试试看,说不定我现在进不了BIOS设定也与这个有关系(需要拿掉电池)

网友:
大材小用啦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把旧小机箱里移到了今天10元买的旧大机箱,用了新电源

不过一接通电源,计算机还是自动启动了,是不是有 ...

这个是bios里面可以设置的一个功能,上电后会自动开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