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试S5PV210 IIS1 WM8960 wince、linux,android驱动方法

楼主:
网上比较好调试的是S5PV210 IIS0 WM8960 wince、linux,android驱动方法,但是我想用IIS1 接口,因为兼容AC97 接口,这个比较精妙。下面来分析一下IIS0 WM8960 的驱动先

static struct platform_device *smdkv210_devices[] __initdata = {
        &s3c_device_adc,
        &s3c_device_cfcon,
        &s3c_device_fb,
        &s3c_device_hsmmc0,
        &s3c_device_hsmmc1,
        &s3c_device_hsmmc2,
        &s3c_device_hsmmc3,
        &s3c_device_i2c0,
        &s3c_device_i2c1,
        &s3c_device_i2c2,

        &s3c_device_rtc,
        &s3c_device_ts,
        &s3c_device_wdt,
#ifdef CONFIG_SND_SAMSUNG_AC97
        &s5pv210_device_ac97,
#endif
#ifdef CONFIG_SND_SAMSUNG_I2S
        &s5pv210_device_iis0,
#endif

........
再来看看这个s5pv210_device_iis0 是怎么回事的

那我把
#ifdef CONFIG_SND_SAMSUNG_I2S
        &s5pv210_device_iis0,
#endif

改成IIS1 对应的
#ifdef CONFIG_SND_SAMSUNG_I2S
        &s5pv210_device_iis1,
#endif

岂不是OK了?O(∩_∩)O~
不过我看到了陷阱
#ifdef CONFIG_SND_SAMSUNG_AC97
        &s5pv210_device_ac97,
#endif
#ifdef CONFIG_SND_SAMSUNG_I2S
        &s5pv210_device_iis0,
#endif
        &s5pv210_device_spdif,
#ifdef CONFIG_SND_SAMSUNG_PCM
#ifdef CONFIG_SND_SAMSUNG_PCM_USE_I2S1_MCLK
        &s5pv210_device_pcm0,
#endif
#endif         /*end of CONFIG_SND_SAMSUNG_PCM*/

这个AC97 和PCM,IIS1是不能同时用的,他们引脚是复用的,所以先看看sate210_config文件看看配置先。

网友:
PRIVATE void IIS_port_initialize(IIS_CHANNEL mChnNum)
{
    //DEBUGMSG(ZONE_FUNCTION,(TEXT("[IIS] IIS_port_initialize() IIS Channel : %x \n\r"),mChnNum));

    ASSERT( (mChnNum == IIS_CH_0) || (mChnNum == IIS_CH_1)  || (mChnNum == IIS_CH_2));

    if (mChnNum == IIS_CH_0)
    {
        DEBUGMSG(1,(TEXT("I2S 0 Channel's GPIO Ports configuration...\n")));
        Set_PinFunction(g_pGPIOReg, GPI00_I2S_0_SCLK);
        Set_PinFunction(g_pGPIOReg, GPI01_I2S_0_CDCLK);
        Set_PinFunction(g_pGPIOReg, GPI02_I2S_0_LRCK);
        Set_PinFunction(g_pGPIOReg, GPI03_I2S_0_SDI);
        Set_PinFunction(g_pGPIOReg, GPI04_I2S_0_SDO_0);

        Set_PinPullUD(g_pGPIOReg, GPI00_I2S_0_SCLK,  sgip_PULL_DISABLE);
        Set_PinPullUD(g_pGPIOReg, GPI01_I2S_0_CDCLK, sgip_PULL_DISABLE);
        Set_PinPullUD(g_pGPIOReg, GPI02_I2S_0_LRCK,  sgip_PULL_DISABLE);
        Set_PinPullUD(g_pGPIOReg, GPI03_I2S_0_SDI,   sgip_PULL_DISABLE);
        Set_PinPullUD(g_pGPIOReg, GPI04_I2S_0_SDO_0, sgip_PULL_DISABLE);
    }
    else if (mChnNum == IIS_CH_1)
    {
        //DEBUGMSG(ZONE_FUNCTION,(TEXT("[IIS] I2S 1 Channel's GPIO Ports configuration...\n\r")));
        Set_PinFunction(g_pGPIOReg, GPC00_I2S_1_SCLK);
        Set_PinFunction(g_pGPIOReg, GPC01_I2S_1_CDCLK);
        Set_PinFunction(g_pGPIOReg, GPC02_I2S_1_LRCK);
        Set_PinFunction(g_pGPIOReg, GPC03_I2S_1_SDI);
        Set_PinFunction(g_pGPIOReg, GPC04_I2S_1_SDO);

        Set_PinPullUD(g_pGPIOReg, GPC00_I2S_1_SCLK,  sgip_PULL_DISABLE);
        Set_PinPullUD(g_pGPIOReg, GPC01_I2S_1_CDCLK, sgip_PULL_DISABLE);
        Set_PinPullUD(g_pGPIOReg, GPC02_I2S_1_LRCK,  sgip_PULL_DISABLE);
        Set_PinPullUD(g_pGPIOReg, GPC03_I2S_1_SDI,   sgip_PULL_DISABLE);
        Set_PinPullUD(g_pGPIOReg, GPC04_I2S_1_SDO,   sgip_PULL_DISABLE);
    }
    else if (mChnNum == IIS_CH_2)
    {
        //DEBUGMSG(ZONE_FUNCTION,(TEXT("[IIS] I2S 2 Channel's GPIO Ports configuration...\n\r")));
        Set_PinFunction(g_pGPIOReg, GPC10_I2S_2_SCLK);
        Set_PinFunction(g_pGPIOReg, GPC11_I2S_2_CDCLK);
        Set_PinFunction(g_pGPIOReg, GPC12_I2S_2_LRCK);
        Set_PinFunction(g_pGPIOReg, GPC13_I2S_2_SDI);
        Set_PinFunction(g_pGPIOReg, GPC14_I2S_2_SDO);

        Set_PinPullUD(g_pGPIOReg, GPC10_I2S_2_SCLK,  sgip_PULL_DISABLE);
        Set_PinPullUD(g_pGPIOReg, GPC11_I2S_2_CDCLK, sgip_PULL_DISABLE);
        Set_PinPullUD(g_pGPIOReg, GPC12_I2S_2_LRCK,  sgip_PULL_DISABLE);
        Set_PinPullUD(g_pGPIOReg, GPC13_I2S_2_SDI,   sgip_PULL_DISABLE);
        Set_PinPullUD(g_pGPIOReg, GPC14_I2S_2_SDO,   sgip_PULL_DISABLE);
    }
}
____wince S5pv210 IIS1驱动改成wince S5PV210 IIS0 驱动试试。

网友:
看不懂,抬高深了

网友:
已经调试成功!

网友:
已经调试出S5pv210 IIS0 wince6.0 ,android4.0 的音频驱动,D类功放耳塞,啥都有!

网友:
学习中,最近也在调IIS1

网友:
参考一下

网友:
我也在调试 s5pv210 的 i2s1,楼主能否把android的i2s1驱动共享一份,多谢!
xltao8@126.com

网友:
正在研究,谢谢!

网友:
不错,正在调试IIS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