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基础知识总结

楼主:
                           单片机基础知识总结
1、        ARM内核的分类:
         早期ARM公司推出ARM7、ARM9、ARM11的时候是按ARM+数字来分类的,数字越大功能越强大,后来随着市场的需求ARM公司感到这种分类不科学,因为市场的应用需求不是一味的往高端走,也有只要满足应用的低端需求,所以后来改为由字母A、R、M加数字来分类,如A2、A3、M0、M3等,字母A表示高端、R表示中端、M表示低端,后面的数字越大功能越强。

2、        基于Cortex-M3内核的不同厂家单片机性能比较:
a、        ST的STM32
  优点:引脚排列的好,同一系列功能的引脚基本放在一起;价格便宜。
      缺点:性能不稳定。
b、        NXP的LPC1300 LPC1700
      优点:性能稳定,价格适中
      缺点:封装引脚排列不合理,同个系列的引脚都分散开了。
c、        TI的LM3S
      优点:做工好,性能稳定、引脚安排合理
      缺点:价格贵。

3、        单片机运行频率:
       单片机可由内部时钟提供频率,为8M,也可由外部时钟提供,STM32用外部时钟时频率可达72M,NXP的LPC1700等可达120M;单片机的频率又可以通过分频再倍频生成几个时钟频率供不同功能的应用。
4、        存储器:
     a、单片机是一个集成的片内小系统,当然也像PC机一样有内存等组成部分,单片机的内存就是SRAM,是单片机运行时存储数据的地方,断电后不保存,当程序数据量大时应选用SRAM大的单片机,另外也可以扩展外部SRAM,单片机的程序存储在片上Flash中,也有的单片机有片上EEpron。
     b、几种存储器的分类及特点:
            存储器分为易失性的存储器RAM和非易失性的存储器ROM,下面就几种存储器进行说明:
        SRAM:易失性静态存储器,使用方便,写入读取速度快,但掉电数据会丢失。
        Prom:可编程只读存储器,掉电数据不丢失,但只可编程一次,写入时间长。
Eprom:可擦除编程只读存储器,可多次写入数据,但只能用紫外线擦除,且擦除次数有限,写入速度慢,掉电数据不丢失。
        EEprom:电可擦除可编程只读存储器,可多次写入数据,用电可擦除,且性能和擦除次数比Eprom好,写入次数多,保存时间长,但写入速度慢。
        Flash:快闪存储器,与EEprom一样是电可擦除可编程的存储器,写入次数多,但与eeprom相比flash的集成度高,容量大,写入速度快,价格便宜,但没有eeprom稳定。
        EEprom和Flash删除数据时是按块删除的,Flash的块较大,一次删除要删除整块数据内容,而EEprom的块小一些,删除时可以只删除一小块数据。
        FRAM:铁电存储器具有RAM的优点,使用方便,读写速度快,同时具有ROM的优点,掉电数据不丢失,原则上没有写入次数的限制,且删除数据时没有块的限制。缺点是价格贵。
5、        两种编程方式:
a、        在系统编程(ISP):这种方式即使单片机焊在板上了也可写入程序,上电前将BOOT0接3.3V,上电后单片机会运行固化在内部的引导程序,将待写入的程序通过串口写入单片机,
b、        在应用编程(IAP):这种方式在产品售出后也可远程升级程序,当需要远程升级时原有程序会将新程序写入到外部存储器中,写完后程序将单片机复位,重新启动单片机后内部固化的程序会将升级程序从外部存储器写入单片机,然后执行升级后的程序。
6、        USB的几种模式
USB通讯的两个设备中必须有一个是主设备一个是从设备。
a、        Host:USB主模式,接口为主USB接口,4根线。
b、        Device:USB从模式,接口为从USB接口,4根线。
c、        OTG:根据通讯的另一设备可自动调整为主模式或从模式,接口不定,5根线,多出一根是主从设置线。
7、        几种通讯方式:
a、        I2C通讯:两根线,一根时钟线,一根数据传输线,时钟和数据线结合传输数据,半双工的。
b、        I2S通讯:两根线,一根时钟线,一根信号线,用于传输音频信号。
c、        CAN通讯:两根线,走差分信号,起初是为汽车设计的数据传输方式,后来广泛应用,因为它可靠。
d、        SPI/SSP通讯:三根线,一根时钟线,两根数据线,可双向通讯。
e、        UART/USART通讯:通用同步异步串行通讯,
8、        ADC/DAC:
a、        ADC:模数装换器,将模拟信号转换为数字信号,位数是其重要参数,位数越高越精确,价格也成倍增加。
b、        DAC:数模转换器,将数字信号转换为模拟信号,如音频播放中将音频文件转换为声音。同样位数越高越准确。
9、        LCD控制器:当接LCD屏幕时,起控制显示的作用,作用类似显卡。
10、        PWM:脉宽调制,是可改变频率的脉冲波,一般用于显示或控制速度大小等。
11、        两种调试接口:JTAG和
12、        RCT:实时时钟
13、        单片机几种复位方式:
a、        外部复位:通过单片机RESET脚复位,如外接复位IC或RC电路复位。
b、        看门狗复位
c、        上电复位
d、        掉电复位
e、        软件复位

网友:
嗯,谢的不错,继续。。。

网友:
在标题后面进行编号

网友:
A表示高端、R表示中端、M表示低端

A是应用,R是实时,M是控制

网友:
谢谢楼上的指正!

网友:
引用 网友A:
A是应用,R是实时,M是控制

谢谢指正!

网友:
A是application
R是realtime
M是microcontrol

网友B:
另外A系列是没有A2 a3的

A5 A7 A8......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另外A系列是没有A2 a3的

A5 A7 A8......

嗯,多谢指点!受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