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4hc373锁存异常

楼主:
用2片373扩展IO口驱动多路继电器,输出与仿真结果完全不同
两片373分别叫Q1和Q2吧,Q1和Q2和数据输入口接51芯片P1口,LE分别接P3.0和P3.1使能,QE全部使能,起始P3.0和P3.1输出0,P1输出一个字节,Q1使能,关Q1;输出下个字节,Q2使能,关Q2。这样Q1和Q2的输出应该保持这两个不同的数据。
试验电路:
  Q1输出01,Q2输出03,仿真结果正确,试验电路输出全03.
附程序:
#include
#include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s=P3^5;
sbit P30=P3^0;
sbit P31=P3^1;
sbit P32=P3^2;
sbit P33=P3^3;
uchar mm,st,bc;
//void time(void);
//void delay(void);
void main()
{

   mm=0;
   st=0;
   bc=0;
   TCON=0x00;
   TMOD=0x01;
   TH0=0x3c;
   TL0=0xb0;
   EA=1;
  TR0=1;
  ET0=1;
bc=st+1;
          P30=0;
          P31=0;
          P1=0x00;
             P30=1;
          for(;mm<80;)
            P1=0x01;//Q1接收01;循环体定时8s,time每执行一次0.1s

                P30=1;
                mm=0;
                P30=0;
                P1=0x03;

                P31=1;//Q2接收03
                while(1);//防止重复执行主程序
}
void time(void) interrupt 1
  {
     mm++;
         if(mm>95)
           mm=85;
      TH0=0x3c;
          TL0=0xb0;
        TR1=1;

  }
/* void delay(void)
   {
    int y;
        for(y=0;y<10000;y++) ;
   }        */

网友:
注意严格的时序,数据要先准备好,然后给出锁存脉冲,锁存期间,数据要稳定。先后次序只要正确就绝不会有问题。

网友:
如果p0口直接接373的数据口,锁存接ALE(用其他I/O做片选)即可直接读写,不需要模拟时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