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单片机做语音识别的开发试验

楼主:
如题,想用单片机做语音识别的开发试验,选择哪种单片机比较好?哪种语音芯片比较好呢,请大神赐教

网友:
若系统本身就有了语音A/D芯片, 那么单片机只负责获取获取实时的语音数据,并与标准的语音数据进行比较,则一般的通用单片机就可以了,因为语音的数据量不大,速度也不高. 加上要读取外部的存储的标准语音数据,速度25M,单周期指令的单片机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