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X电源供应器

楼主:
我的350W电源的一个保险管熔断了(F2保险管,3A),现在临时找了同型号电源的一个4A保险管换上,是否可行

网友:
自己用的话可行。找到烧保险的原因了吗?如果电源工作正常,负载没问题,那么可以用4A保险。如果是标准产品,给别人用的,那么需要谨慎些

网友:
如果电源没有故障是可以的,但如果电源有故障,则可能会扩大问题。

网友:
临时替代可以,最好不要长期这样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