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在CCS开发环境下精确延迟程序!

楼主:
楼主也是在精确延迟程序是钻研了很久,经常弄不出结果!下面是代码解析!大家有什么问题,可以继续交流!以后再钻研低功耗的问题!
#include "msp430g2553.h"
typedef unsigned int uint;
typedef unsigned char uchar;
//没想到在CCS下面下面的定义同样有效,一开始以为只有在IAR环境下可以直接使用精确定时程序!
#define CPU_F          ((double)1000000)
#define delay_us(x)     __delay_cycles((long)(CPU_F*(double)x/1000000.0))
#define delay_ms(x)     __delay_cycles((long)(CPU_F*(double)x/1000.0))

void main(void)
{
       //此处必须注意,因为定时1s走马灯,所以看门狗必须关闭,之前数码管一直输出高电平,不解,原来是看门狗默认在32768个时钟周期后复位所导致的!这个在MSP430x2xx Family user guide.pdf手册上的看门狗章节有说明,上电复位后,看门狗就已经自动复位!
        WDTCTL = WDTPW + WDTHOLD;
        BCSCTL1=CALBC1_1MHZ;    //这里在头文件里是有相应的SFR(特殊寄存器)的介绍,手册里也是有的,可以改成8MHz,12MHz,16MHz!
        DCOCTL=CALDCO_1MHZ;    //这里在头文件里是有相应的SFR(特殊寄存器)的介绍,手册里也是有的,可以改成8MHz,12MHz,16MHz!上电后,DCOCLK是自动给MCLK也就是CPU工作的,这里就是几个简单的频率设置,其实还可以设计更精确的,有粗略设置和精确设置几个寄存器的位设定,具体参考手册!
        P1DIR |= BIT6;
        while(1)
        {
                uint i;
                P1OUT |= BIT6;
                for(i=1000;i>1;i--)
                __delay_cycles(1000);
                //delay_ms(1000);   //如果不用上面的那个for循环语句(利用时钟周期的原理,在头文件里是没有的,我以为不能用,尝试了下,其实是可以的),就用开头定义的函数,非常方便,推荐!
                P1OUT &=~ BIT6;
                for(i=1000;i>1;i--)
                __delay_cycles(1000);
                //delay_ms(1000); //同上

        }
}

网友:
沙发是自己的!前排占座!

网友:
楼主的精神值得学习。加油,继续。

网友:
不错,非常的给力

网友:
以前懒得写延时函数,经常直接用delay-cycles了

网友A:
很好奇,怎么证明这个比定时器还精确?

网友B:
这样确实是方便使用了许多,使用了CPU的频率宏定义,可以减少在不同频率下直接调用本征函数__delay_cycles()时的计算,不错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很好奇,怎么证明这个比定时器还精确?

楼上解释了,delay_cycles,况且你可以用示波器看看嘛~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样确实是方便使用了许多,使用了CPU的频率宏定义,可以减少在不同频率下直接调用本征函数__delay_cycles( ...

嗯嗯,我也是后来才发现_delay_cycles()这个函数。

顺便问问,什么本征函数,这些函数在哪里可以查看到?头文件里好像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上解释了,delay_cycles,况且你可以用示波器看看嘛~

有点疑问;
1、这个函数是阻塞式延时函数么?
2、中断发生的时间怎么去除

网友:
引用 网友C:
嗯嗯,我也是后来才发现_delay_cycles()这个函数。

顺便问问,什么本征函数,这些函数在哪里可以查看 ...

我直接从我以前看的书中截个图贴上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