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一个蓄电池2点电压监视保护图片和程序。

楼主:
利用PIC12F683单片机监视管理。内部设定2个电压点,可以用串口软件设置高低电压点的值,回差系数也可以任意设置,参数全部写在单片机内部的EEROM中。采用10AD转换。!
有串口通讯功能,可以实时发送监测数据。

网友:
#include "Use.h"
#include "Ver.H"
/**************************************************************
UART接收程序在这里完成P0.4接收!
协议:
正常使用后,GPIO3=RXD;GPIO5=TXD!!GPIO4=0 进入下载模式!
波特率:9600 8 n 1
**************************************************************/
#define Uart_IN_IO  GPIO3                   //GPIO3=接收!
#define MAX_RS232_CNT                20                //通讯的字节数
//**************************************************************
unsigned char Get_Uart_Rece_Dat (void ){
        unsigned char i,bt;

        //************************************************************
        bt=8;
        i=0;
        BPS_Delay();
        while(bt--){
                i>>=1;
                if(Uart_IN_IO) i |=0x80;
                //*************************************************************
                //延时等待下一个位
                BPS_Delay();
        }
        //************************************************************
        //等待结束位 (1)
        //BPS_Delay();
        return i;
}
//-----------------------------------------------------------------------
static char getBuf[MAX_RS232_CNT],cnt=0;         //接收缓存!
static unsigned char fFlag=0;
//********************************************************************
void Uart_Rece (void ){
        //***********************************************************
        //产生中断,开始接收!查询!
        getBuf[cnt]=Get_Uart_Rece_Dat();
        fFlag=5;
        if(++cnt >=sizeof(getBuf))        cnt=0;
}
//********************************************************************
void SendBack(void){
        unsigned char i;
        if(fFlag==0) return;
        if(fFlag--==1){
                //**************************************
                //数据校验!
                if(getBuf[0]=='U'){
                        if(cnt>1){        //查询参数
                                Mp1.Uo=atoi(&getBuf[2]);
                                WriteToEexx();
                        }
                        i=sprintf(getBuf,"Uo=%d mV\r\n",Mp1.Uo);
                }
                if(getBuf[0]=='L'){
                        if(cnt>1){        //查询参数
                                Mp1.UL=atoi(&getBuf[2]);
                                WriteToEexx();
                        }
                        i=sprintf(getBuf,"UL=%d mV\r\n",Mp1.UL);
                }
                if(getBuf[0]=='H'){
                        if(cnt>1){        //查询参数
                                Mp1.UH=atoi(&getBuf[2]);
                                WriteToEexx();
                        }
                        i=sprintf(getBuf,"UH=%d mV\r\n",Mp1.UH);
                }
                //----------------------------------
                if(getBuf[0]=='W'){
                        i=sprintf(getBuf,"U=%d mV \r\n",Current_U);
                }
                //----------------------------------
                if(getBuf[0]==0 || getBuf[0]=='0'){
                        while(1);        //等待看门狗复位MCU ,重新开始!
                }
                SendOut(getBuf,i);//数据回发,检验是否正确!
                memset(getBuf,0,MAX_RS232_CNT);
                cnt=0;
        }
}

网友:
//********************************
#include         "Use.h"
#include        "Ver.H"
#include

#define JL_OUT                GPIO1                //低电压电位保护
#define JH_OUT                GPIO2                //高电压电位保护
#define MAX_REF                (5000)                //5.00v
#define MAX_UK                (10)                //变比系数10最大测量范围
/*-----------------------------------------------------------
//ADCON0 ADFM VCFG - - CHS1 CHS0 GO/DONE ADON 00-- 0000 58,83
ADFM: A/D 结果格式选择位
1 = 右对齐
0 = 左对齐
//ch=输入的ADC的通道 B0000_1111
--------------------------------------------------------------*/
void ADC_Init(unsigned char ch){
        ANSEL  =B0111_0000 | ch;                //使用内部特殊RC=500K
        CMCON0 =B0000_0111;                                //Cout在内部,V-=Cin-
        TRISIO =B0000_1000 | ch;                //必须采用或处理
        if(ch & B0000_1000) TRISIO |=B0001_0000;        //CH4=ENABLED
}
//-----------------------------------------------------------
//ADC采集开始
unsigned int  ADC(unsigned char channel){                //AD转换.
        const unsigned char ADCNok[]={
                B1000_0001,B1000_0101,B1000_1001,B1000_1101,
        };
        while(GODONE);                           //等待转换完成.查询方式.
        ADCON0=ADCNok[channel];
        GODONE=1;                                     //开启转换过程.
    while(GODONE);                           //等待转换完成.查询方式.
        return (ADRESH<<8 | ADRESL);
}
//*******************************************************
//电压检测
void JB_U(void){
        #define ADC_MAX_CNT                8
        static unsigned short buf[ADC_MAX_CNT];
        static unsigned char cnt=0;
        unsigned long u;
        unsigned char i;

        buf[cnt++]=ADC(0);
        if(cnt>=ADC_MAX_CNT)        cnt=0;
        //**********************************
        //滑动滤波
        u=0;
        for(i=0;i         u /=ADC_MAX_CNT;
        u =u*MAX_REF/1024;
        u *=MAX_UK;//得到电压值
        Current_U=u;
}
//****************************************************
void JB_OUT(void){
        //***************************************************
        if(        Current_U < Mp1.UL){
                JL_OUT=1;
        }else{
                if(        Current_U >=(Mp1.UL-Mp1.Uo)) JL_OUT=0;
        }
        //***************************************************
        if(        Current_U > Mp1.UH){
                JH_OUT=1;
        }else{
                if(        Current_U <=(Mp1.UH-Mp1.Uo)) JH_OUT=0;
        }
}

网友:
软件模拟串口,9600很可靠。

网友:
+12V 就是蓄电池的输入端!

网友:
AD采集采用了8次采集滑动滤波,数据稳定可靠!最多可以到16次!

网友:
建议Use.h和Ver.h也放出就完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