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在设置丝印问题

楼主:
allegro中设置丝印遇到两个问题,希望大神解决下,谢谢!
1、元件的标号是在Ref Des下的Silkscreen_Top/Silkscreen_Bottom还是在Manufacturing下的Silkscreen_Top/Silkscreen_Bottom?我参考的几块PCB上两种都有,而且于博士教程的PCB文件也是在Manufacturing下的Silkscreen_Top/Silkscreen_Bottom的,我个人觉得应该是在Ref Des下的Silkscreen_Top/Silkscreen_Bottom。

2、如果想添加别的显示信息或者logo之类的丝印应该放在哪层?是在Ref Des上还是在Manufacturing下?还是在Board Geometry下的Silkscreen_Top/Silkscreen_Bottom??

请分条帮我解答下,谢谢!!

网友:
我司的元件的标号是在Ref Des下的Silkscreen_Top/Silkscreen_Bottom我参考的几块PCB上两种都有,如果想添加别的显示信息或者logo之类的丝印应该加在Board Geometry下的Silkscreen_Top/Silkscreen_Bottom层。

网友:
我司的元件的标号是在Ref Des下的Silkscreen_Top/Silkscreen_Bottom,如果想添加别的显示信息或者logo之类的丝印应该加在Board Geometry下的Silkscreen_Top/Silkscreen_Bottom层

网友:
应该在Ref Des下的Silkscreen_Top/Silkscreen_Bottom
而manufacting的丝印是最后出gerber文件丝印。显示信息之类的可以放到Ref Des上的Silkscreen_Top/Silkscreen_Bottom
可以从菜单auto silkscreen中选择, manufacturing 的丝印层还是Ref Des上的Silkscreen_Top/Silkscreen_Bottom只不过是复制粘贴过去的

网友A:
按一般来说在ref des。
但在allegro中,在gerber中出现的就是你所用的。

怎么理解了:就是说,在哪一层都可以,你只要在gerber参数中加上这些层就可以。

层中所显示的元素不能多,不能少。

网友:
引用 网友A:
按一般来说在ref des。
但在allegro中,在gerber中出现的就是你所用的。

明白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