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PIC的疑惑和想法

楼主:
看到这个帖子: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429634-1-1.html
好像最近也有很多议论

算是和PIC有过一面之缘吧,谈不上深入了解呀

只不过以前时常看到有议论,说得口气好像很坚定,怎么可靠怎么可靠。貌似低功耗这一点我倒是很欣赏,但是也只是听说猜想。再说貌似也很贵的很吆,可不敢用贵的呀。

以前曾经想弄来看看,不过貌似很难弄到,也没努力,毕竟自己精力有限,能力有限,还时常有点自卑感呢。

我不是什么牛人有什么厉害知识和技术。就目前状况,我也是充满怀疑,现在就是送上门,恐怕也是不会不加了解就会用的,不了解清楚到底是一种什么状况,就怕是白费心思呀。何况,我一向就是稳重的风格,起码态度是如此。

不知大家有多少有过深入了解,还是仅仅听别人说的?其本质到底是怎么回事?环境状况又是怎样?

各位看官,就算是有意,就怕也是流水无情呀

随便议论一下,现在变化快呀,不了解,可能都是过时眼光啰。
大家见笑了,落伍之人吧,唉

网友:
不就一PIC么,楼主不必较真哈。我觉得单片机这种东西,万变不离其宗,最核心的东西都是一样的。只要弄懂了一种就可以了,其他的基本上是手到擒来。我发现很多人喜欢跟风,学这个学那个,其实所谓的学那就是跑跑外设,了解一下内核,根本就不精。我从来不跟风,就在学校的时候好好的学了一下51,什么PIC啊、MSP430啊,从来都没弄过。连最新的CORTEX-M3都没弄过,但是实际上最近我在我的项目里面用了ST和NXP的M3芯片,我还用得很好,官方库出问题我能修改库,启动代码出问题了我能用汇编修改,什么都没有我也能自己写。外设?那就更简单了。这倒不是我有多利害,而是如上面所说,所有单片机都那样。西红柿炒出来它还是西红柿,西红柿做成汤它还是西红柿。

最后,说一下我的个人观点:第一次接触单片机,它是一种知识,得好好掌握;第二次接触单片机,它仅仅是一款芯片,照着手册把它驱起来就行了。

网友:
其实,大公司的MCU并不贵,不但不贵,比小公司的还便宜,但分对谁而言。大公司之所以为大,产量多而已,所以大公司必须重视大客户,大客户拿到的价格不是小客户可以想象的。IC的成本主要在三块:研发费用、销售费用、芯片面积,其它方面基本上是固定的。大公司生产工艺先进,芯片面积很可能更小,研发和销售费用虽然比小公司高,但在大量销售时也会被摊薄,所以,对大客户而言,能拿到的芯片价格自然更低。
大公司因运作成本较高的关系,没有精力做零售,而零售渠道分级很多,层层加价,自然到了客户手里就比较贵了,这很正常,毕竟大公司的产品质量相对更有保障。

网友:
说一下我的个人观点:第一次接触单片机,它是一种知识,得好好掌握;第二次接触单片机,它仅仅是一款芯片,照着手册把它驱起来就行了。

以前曾经想弄来看看,不过貌似很难弄到,也没努力,毕竟自己精力有限,能力有限,还时常有点自卑感呢
不知大家有多少有过深入了解,还是仅仅听别人说的?其本质到底是怎么回事?环境状况又是怎样?

http://www.microchip.com/home.aspx
本人上世纪90年代用上了pic , 哪时还是8031的(甚至还有Z80的单板机)时代, 8031+2764+6116+373+...组成的最小应用系统,是microchip改变了这些,一个小小的16C54和12C508我都使用了好多年,后来有了16F84(microchip第一款电擦写) ,后来有了16F877(microchip第一款可在线仿真芯片+配套ICD1),从此可以低成本应用PIC了,再后来......
记忆犹新呵,我现在还用PIC (有时客户指定的除外),  microchip丰富的产品线给我们太多的选择...

网友:
说说我的看法(我使用PIC的8位单片机10年,站在国内及自己的观点来说的)
PIC 8位单片机有如下优点:
1.管脚驱动能力强,±25mA,这也是绝大多数PIC 8位单片机都具有的参数(早期具有此能力的主要是日系单片机,后来AVR单片机也具有此能力,其它单片机具有的就较少了);还包括芯片的总输入输出电流.
2.集成外设功能较强,参数也不错(如EEPROM-100万次擦写,ADC-10位并具有可选的电压基准等),这也是早期吸引工程师选用的一个重要因素(那时几乎无此全面功能的单片机--如有,恕我孤陋寡闻.)
3.内核简单(低档8位仅33指令,中档8位仅35条指令,中档增强型仅49条指令,高档8位最多大概是66条指令),这也是其抗干扰能力较强的原因之一,而且初学者上手较快;但这也是限制,就是想用C语言开发时,较为痛苦,限制条件较多.
4.可选型号较多,几乎每个应用均有对应的单片机(这同样也是缺点:如选到较偏的单片机,那货源及价格是头痛的,我记得我选PIC16F819时就是如此).
5.各种少管脚,封装有选(最早推出8/6引脚的单片机),但多管脚数的不多(>100引脚的就没有,100引脚也就3款)
6.可靠性较高,抗干扰能力强(其实是早期的16C54/C57等给人最好的印象,后来的FLASH产品要弱一些)

网友:
再说说PIC 8位单片机的缺点:
1.种类多,选择难,成本高:PIC 8位单片机的种类套用奇瑞的一句话:多生孩子打群架;但也是让工程师陷入选择海洋中:选中一款符合要求的单片机,但货源及价格会受不了;货源及价格较好的单片机资源又达不到要求(此条针对通用单片机而言);相对来说,一种单片机使用一种晶圆,而数量较多的单片机将占用更多的晶圆;这将使晶圆利用率将低,不能很好的滩薄成本,对应的就是价格相对较高了(我个人理解).
2.开发难度较大:尤其对熟练运用高级编程语言的工程师来说(后期推出的新芯片要好一些),限制条件较多;从其它厂家转到PIC时,要适应一段时间,对开发进度不利.
3.开发环境需适应:比较个性化的开发环境(MPLAB IDE)或者虽然功能强大,但需要一段时间适应的开发环境(MPLAB X).相校熟悉IAR/KEIL/MDK开发环境的工程师来说还是要适应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