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MAX485双机通信的问题,请高手帮看看程序。

楼主:
关于MAX485双机通信的问题,请高手帮看看程序。

网友:
                P0=ReData;
                a=200;
                if (Key1 == 0)
                {
                        while(a--);
                        if (Key1 == 0)
                        {
                                MAX485DE = 1;
                                MAX485RE = 1;
                               while(a--);
                                k++;
                                SBUF = k;
                                while(TI==0);
                                MAX485DE=0;
                                MAX485RE=0;
                                while(a--);
                        }

                }
你一次赋值后多次使用啊,你知道一次while后a的值变成了多少吧?

网友:
/*      A程序     */
#include

sbit        Key1 = P2^6;
sbit        MAX485RE = P1^6;
sbit        MAX485DE = P1^7;
void Init_Uart();
unsigned int ReData;

void main(void)
{
        unsigned int k,a;
        Key1 = 1;
        P0=0xff;
        k=0;
        Init_Uart();
        while (1)
        {
                P0=ReData;
                a=200;
                if (Key1 == 0)
                {
                        while(a--);
                        if (Key1 == 0)
                        {
                                MAX485DE = 1;
                                MAX485RE = 1;
                                while(a--);
                                k++;
                                SBUF = k;
                                while(TI==0);
                                MAX485DE=0;
                                MAX485RE=0;
                                while(a--);
                        }

                }
        }
}
void Init_Uart()        //串口初始化程序
{
        TMOD = 0x20;
        TH1         = 0xFD;
        TL1  = 0xFD;
        TR1  = 1;
        SCON = 0x50;
        ES   = 1;
        EA   = 1;
        TI=0;
        RI=0;
        MAX485DE = 0;                //串口处于接收状态
        MAX485RE = 0;
}

void Ser_int(void) interrupt 4 using 1
{
        if (RI == 1)
        {
                RI = 0;
                ReData = SBUF;
        }
}

网友:
/***********************/
/*          B程序               */
/***********************/
#include

sbit         MAX485RE = P1^7;
sbit         MAX485DE = P1^6;

sbit        key1=P2^0;

void Init_Uart(void);

unsigned char ReData;

void main()
{
        unsigned int i,k,a;
        i=100;
        k=0;
        key1=1;
        Init_Uart();
        while (1)
        {
                P0 = ReData;
                a=100;
                if (key1==0)
                {
                        while (a--);
                        if(key1==0)
                        {
                                MAX485DE=1;
                                MAX485RE=1;
                                while(a--);
                                k++;
                                SBUF=k;
                                while(TI==0);
                                MAX485DE=0;
                                MAX485RE=0;
                                while(a--);
                        }
                }
        }

}

void Init_Uart()        //串口初始化程序
{
        TMOD = 0x20;
        TH1         = 0xFD;
        TL1  = 0xFD;
        TR1  = 1;
        SCON = 0x50;
        ES   = 1;
        EA   = 1;
        TI=0;
        RI=0;
        MAX485DE = 0;                //串口处于接收状态
        MAX485RE = 0;
}

void Ser_int(void) interrupt 4 using 1
{
        if (RI == 1)
        {
                RI = 0;
                ReData = SBUF;
        }
}

网友:
楼主的问题应该通讯不正常吧。什么问题应该具体一点说,也好让大伙帮你。

再者,也与电路有关的,需要提供点电路方面的测试数据或波形。

网友:
就是不正常,就A程序发一个数据后就都没有反应了。我的设计是初始两个机子都是接收,当有按钮按下时,发个数据出去,完毕后再转换为接收状态。不知那里有问题(我用的是网上买的485模块)。

网友:
现在发不了图片和文件了。不知哪里有问题。老是出现(SEVER (IO ) EORRE

网友:
请版看看我的程序有没有问题。

网友:
先用串口通讯调试好了再用485模块

网友:
谢谢了,我再研究一下。

网友:
485,没用过

网友:
依据你的思路,MAX485DE 和 MAX485RE用一根线就可以啊,其他的问题出在哪,还需要和硬件配合来说的~

网友:
谢谢,问题已找到,是硬件电路板电源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