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轴飞行器诞生-万恶的MPU6050(一)

楼主:
开这篇文章的目的主要是记录一下自己在DIY四轴飞行器的过程中遇到的各种问题以及解决的方法,同时由于能力有限,也希望高手们能够帮忙一块来解决问题!
提前感谢大家!

首先说明:
1.该飞控部分参考了圆点博士的小四轴硬件方案!
2.主控芯片:STM32f103T8U6
3.传感器:MPU6050(三轴加速度,三轴陀螺仪),HMC5883L(地磁传感器),BMP085(气压计)
4.通信与控制:蓝牙模块
5.代码主要自己编写。
废话不多说,先上原理图。

先说明一下最近遇到的问题吧!顺序为实际调试过程中问题出现的时间顺序。

问题一:MPU6050能够正确读出MPU6050的ID号和温度值,但是读出加速度和陀螺仪数据大范围的跳动。

解决方法:开始认为是没有开启MPU6050自检功能,打开后无效。更换6050芯片,问题解决!能够正常读出稳定的惯性数据。

问题二:读出的数据零飘很大。如下图,所有数据已经经过转换。

解决方法:因为之前打开了自检,关掉自检后数据零飘非常小,而且数据很稳定。

问题三:正常工作了一段时间后,芯片突然不能读出数据,I2C通信得不到MPU6050的应答信号。因为用的是硬件I2C,所以代码停在了while(1)里面。热风枪重新加热MPU6050,然后用酒精清洗整个板子,导致蓝牙模块不能使用。

解决方法:用风枪低温吹干蓝牙模块,有作用,但是任然有时会不能正常工作,由于蓝牙模块用的是STM32的硬件USART通信,通信失败的时候也会导致程序卡死。这也导致了后面的很大的悲剧。

问题四:蓝牙能工作后,没有意识到蓝牙有时仍然出现问题,所以在此不能读取数据时以为MPU6050有问题,所以各种重新加热该芯片,无果,遂更换芯片,仍然无果,重新焊了一片板子,所有芯片都更换掉,仍然不能工作,代码中关掉串口功能后,代码能运行了,后来发现唯独没有焊接蓝牙模块,焊接蓝牙后能够读出蓝牙的数据了,但是数据有些不稳,零飘也很大,目前还没有找到原因!数据如下(原始数据)!

网友:
额,还没有东东

网友A:
现在可以确定读取出来的数据不稳定不是MPU6050的原因了,之前一直以为是MPU6050太脆弱,很容易烧坏,今天我单独做了个小模块只用来测试MPU6050(用的之前替下来以为坏掉的芯片),实践证明取出来的数据非常完美!所以初步判断是电源供电不稳造成的!
以下是测试MPU6050用的模块原理图!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现在可以确定读取出来的数据不稳定不是MPU6050的原因了,之前一直以为是MPU6050太脆弱,很容易烧坏,今天我 ...

给力 呵呵 加油

网友:
引用 网友B:
给力 呵呵 加油

谢谢soso姐支持!

网友:
言归正转!话说上次测试MPU6050没有问题发现时电源不稳造成的,之后我就在主控板上修改电路,首先把滤波电容重新焊一遍,然后在降压芯片输出位置加上一个10uF的钽电容,果然效果很棒,修改后取出来的数据很稳定了。

网友A:
昨天在调试过程中突然程序运行的非常慢,电调无法完成初始化,后来发现是外部晶振没有启动,换了几个晶振仍然无果,后来换用风枪加锡膏吹上去就一切正常了,目测是因为晶振的封装画的太大了,用烙铁焊接的时候会把晶振引脚与晶振上表面的金属盖子短路,导致不能启动,另外晶振的滤波电容最后按照说明用22PF 的电容。

网友B:
出个作品不容易,楼主加油 。关注着你的进展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出个作品不容易,楼主加油 。关注着你的进展

恩恩!加油!一定要做好!目前正在看卡尔曼滤波,感觉好纠结的样子!

网友:
引用 网友A:
恩恩!加油!一定要做好!目前正在看卡尔曼滤波,感觉好纠结的样子!

可以在坛子里随时交流啊

网友:
楼主,你的四轴怎么样了?我也刚开始研究四轴,深感痛苦,MPU6050感觉数据不对啊,能不能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昨天在调试过程中突然程序运行的非常慢,电调无法完成初始化,后来发现是外部晶振没有启动,换了几个晶振仍 ...

楼主,求交流MPU6050,感觉数据不对,加速度的值几乎没有,和你的数据好大的区别,忘分享,谢谢啊!
附图1:是我的数据,串口输出的数据
附图2:我的数据处理,简单处理,只是在调试6050,看下输出数据
附图3:6050初始化配置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楼主,求交流MPU6050,感觉数据不对,加速度的值几乎没有,和你的数据好大的区别,忘分享,谢谢啊!
附 ...

首先可能是你的代码有问题,首先读取器件ID是否正确,保证数据通信正常,另外数据转换的时候应该除以8192.0,这样才会按照浮点数运算,如果还不行就可能是你的硬件问题了,你是买的现成的模块还是自己做的板子?如果是现成的模块,那就找店家要测试代码试试,如果是自己做的板子,那很有可能是电源滤波不好造成的,6050对电源要求比较高,最好加个钽电容滤波,我之前就栽在了这上面!

网友:
引用 网友A:
首先可能是你的代码有问题,首先读取器件ID是否正确,保证数据通信正常,另外数据转换的时候应该除以8192 ...

现成模块,ID没问题,淘宝卖家给的程序没法直接用,代码什么的没什么问题,参考了网上的很多资料,该配置的都配置了,貌似目前没标准衡量数据是否正确,先这样用着,谢谢你的回答

网友:
你用过SPI读MCU-6000么?

网友:
关注中,mark一下。楼主给的很详细呀,好人一生平安。我们这个省赛也想做这个,希望能从你这里学到很多东西,加油~

网友:
亲,这个万恶的四轴飞行器现在进展到哪了了

网友:
我也遇到过,MOU6050有时候真的很不稳定!
不知道是不是我们手工焊接的问题!

网友:
好帖子必须顶一下,楼主设计得很全面啊

网友:
赞一个,话说楼主打板多少块,焊完后不能使用的损耗是多少?

网友:
姿态解算如何完成的能不能说明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