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0V供电没有隔离的电路能用示波器测量么?

楼主:
拆开的美的面包机放着多少天了没有装回,今天趁着烧饭和看电视的间隙重新装回去了。装之前又看了一下继电器驱动的细节。想着是否要用示波器看一下cpu发出的继电器的控制信号。但是这个家电的电路供电是没有变压器隔离的,直接有点像最简单的家用充电LED手电筒的那种充电电路,非开关电源,没有变压器隔离。请问这种情况可以拿普通示波器直接测量么?记得以前在那里看到过有关的文章,忘了,问问。

网友:
应该是不行的,我弄过一次类似的也是没隔离,接上去测量,直接示波器内变压器马上叫,幸好示波器(泰克)质量好没烧掉,要不就罪恶了。

网友:
可以是可以,但要非常的小心,问题在于示波器的地回路。
按安规及测量精确的要求,示波器的地必须可靠的接大地,但交流市电的参考基准也是大地,贸然将已接大地的示波器地线与非隔离的220V直接供电电路的任意结点连接可能导致220V回路对地短路,容易烧毁被测电路甚至示波器。所以合理的选择接地点非常重要,同时供电线的火线、地线的接线要有相应讲究,总之,避免短路。另外一个做法是不要将示波器的地与大地连接,但这时示波器接入的话可能使示波器外壳带电,容易导致触电事故。
重要提示:只有在对电路、电网有足够认识且处于应急测试时才可以临时这么干,但绝对不建议初学者这么干。

网友:
春阳大哥你好,你回复中的这句话不是很理解,请指教
贸然将已接大地的示波器地线与非隔离的220V直接供电电路的任意结点连接可能导致220V回路对地短路
我的理解是示波器地线应该是和非隔离的220V直接供电电路的地线连接而不是和非隔离的220V直接供电电路的任意节点相连。

网友:
今天翻出我那二手的很老的模拟示波器的说明书,看了看上面的电路图,示波器电路中的“地”是和三孔插头的地相通的,所以如果你的220V电源合规范(接地可靠),那么很明显,直接测量非隔离的220V直接供电电路是要很危险的,需要小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