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同相交流放大器。

楼主:
如图1的同相交流放大电路,有几个问题1.R3的具体作用是什么?不要R3不是照样偏置到Vcc/2吗?
2。电容Ci的作用是为了只在交流信号时导通吗?为什么要这样做呢?能具体解释一下吗 十分感谢!

网友A:
因C2的引入,为降低其对输入信号的旁路作用,所以要引入R3,运放的输入阻抗较高,R3不会影响偏置电压。C2的作用是使偏置电压稳定。Ci是隔直电容,防止输入信号中的直流成分对输入偏置电压带来影响。在单电源供电的运放电路中,交流信号往往是叠加在一个直流电平上的,比如楼主图中运放的输出在Co之前就是这样。如果前级电路的输出已有隔直电容,Ci可以省略。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因C2的引入,为降低其对输入信号的旁路作用,所以要引入R3,运放的输入阻抗较高,R3不会影响偏置电压。C2的 ...

十分感谢您的回答!关于R3的作用有点明白了,能不能详细做一下说明,为什么有了R3会降低C2的旁路作用呢?
还有,我想问的是上面那个Ci,它的作用应该是什么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十分感谢您的回答!关于R3的作用有点明白了,能不能详细做一下说明,为什么有了R3会降低C2的旁路作用呢? ...

R3的引入增加了阻抗,注意Ci和C2这条交流通路,在一定频率以上,其阻抗是比较低的。串入R3,阻抗就上升了很多。想想大学课程电路(电类专业)或电工(机类专业)上有关电容在交流回路里的计算,这是欧姆定律的扩展。
Ci的作用是隔离直流,前面已经讲的很充分了,不能理解的话,说明你需要补补理论课。基本元件的特性及工作原理一定要充分理解、掌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