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问,单片机设计的呼吸灯抖动

楼主:
用单片机设计的呼吸灯,按呼吸频率一亮一灭,可不知什么原因在灭时老抖动,不明白是灯珠问题还是程序问题

BOM

BOM

网友:
频率,pwm精度

网友:
应该是程序问题,看看你灯灭时端口输出是否真的是0

网友:
抖动是不是时钟问题?

网友:
PWM频率不够吧?

网友:
可能是程序,也可能是硬件设计的问题,灯有问题的话不会灭的时候亮,只会亮的时候灭

网友:
是不是单片机I/O口直接控制灯了?

网友:
用什么驱动的灯珠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