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问+ICL7107数字电流表的问题

楼主:
现有一块数字电流表     toky   数字交流电流表  dp3-aa
用到了ICL7107

其数据在1.0mA以上阶段测试良好,线性也很好

但是在没有电流接入的时候就显示0.7了,哪里能调零呢?有用类似的没有?

网友:
有木有人知道啊

网友A:
这表,没有调零旋钮?没用过这种表哦,帮你顶顶

网友B:
这是积分电容的质量问题,可以和厂家交涉。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是积分电容的质量问题,可以和厂家交涉。

积分电容?能具体一些么,与厂家交涉还不蒙你几百块钱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表,没有调零旋钮?没用过这种表哦,帮你顶顶

没有调零,拆开以后有两个变阻,大概是这样的

显示值=(内测值+X)*Y

可能这样写不是很专业,大概就是这两个变阻器一个调节X,另一个Y,所以我调节哪个也不合适,

现在只是小电流时候不能测试,1mA以上还是没有问题的

网友:
有了点想法

网友:
一是基准电压数值,二是积分电容数值。这两点决定数字表的精度。

网友:
请问ICL7107测量交流电压,电流的原理图你有吗

网友C:
搂主  求 ICL7107 测量交流电流电压原理图

网友:
引用 网友C:
搂主  求 ICL7107 测量交流电流电压原理图

没有。产品也不在身边。

网上找去吧,有很多呢。

网友C:
这个电路AC/DC的转化不成线性关系  所有的放大器我都用LM324。你能说说到底什么情况?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电路AC/DC的转化不成线性关系  所有的放大器我都用LM324。你能说说到底什么情况?

有专门的芯片可以把交流转成有效值,然后再进行测量的
比如ad637

网友:
抢个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