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BQ2057做的充电电路,芯片发热

楼主:
12V的电源直接对7.4V锂电池充电,BQ2057发热比较厉害,怎么回事,这种电路有什么注意事项,充电电流控制多大合适呢?

网友:
没有上个电路图?
这个芯片发热有很多原因,按照官方的资料充电500毫安正常  注意检测电阻的计算严格按照datashee的公式算,,其他就是还有在PCB走线的时候,尽量走粗一些,覆地的面积尽量大一些,有助于扇热,芯片发热可调节Rsns电阻来降低充电电流。这个芯片TI有成熟方案,检查你的电路,STAT脚电压等是否正常,,

网友:
发热厉害肯定是不正常的,楼主应该把图帖上。

一般地,有可能是扩流管子的放大倍数过小或电路不当,使IC流过的电路过大造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