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可穿戴设备Withings pulse三天体验

楼主:
上周四,小编我拿到了一款智能可穿戴设备withings pulse(第一次使用,还是比较有新鲜感的)。下面就结合这几天的使用体验,带大家来详细看看这款设备。 与当前市面上的智能可穿戴设备类似,withings的主要市场定位在于计步,测心跳,计算消耗的卡路里。与其他产品不同是,withings不仅仅能够戴在手上,还能够根据需要,选择多种穿戴方式,同时,功能上的最大区别在于,能够记录你的睡眠时间——区别深度睡眠,轻度睡眠。 整体外观 上图是withings pulse的整体外观以及ios上应用的外观。withings pulse并不是很大,而且质量很轻,戴在手上没有感觉,睡觉的时候佩戴,也没有什么不方便的。整体使用橡胶材质制作,摸上去手感还是很好的。正面为触摸显示屏,上部有一个按钮,下部为一个mini-usb接口,可用于充电。 功能 点击withings pulse侧面实体按钮,可以轻松切换显示屏上显示功能。 计步器功能 测量海拔变化 在计步的同时,会记录你运动的总长度 消耗的卡路里 此外,结合手机上app的功能,可以同步下你整天的运动量,睡眠情况,以及心跳(目前安卓版本仅支持英文和日文,ios版有中文)。虽然withings的内存很小,但是足够记录下一周的运动数据。 不过小编在这里吐槽一下,心跳测量功能需要你用特定的姿势手持withings pulse,而且并不是每一次的测量都会有效,有很大几率会出现无法测试的情况。 withings能够通过蓝牙4.0与手机等移动设备相连以同步数据,不过在具体的使用过程中,数据同步的过程是非常缓慢的,平均每次大概2-3分钟。 可以说,withings pulse就是一个带有睡眠记录功能的计步器,内部的传感器非常灵敏,相对于一般计步器需要gprs支持而言,withings的所有功能都是通过传感器实现的。即便是在室内微小的运动量也能够非常准确的记录进去。 另外,withings pulse具有非常强大的续航功能。单次充满电仅需1个小时左右,而电量的消耗却非常的慢(触摸屏在很短的时间内就会进入休眠)。小编我上周五充满的点,进过三天的使用,仅仅使用了25%的电量,据此估计,整个的续航时间能够达到5天左右,跟目前市面上的可穿戴设备相比算是很不错的了。 不过,withings pulse还是摆脱不了当前可穿戴设备发展的窠臼,其功能仅仅局限在数据的采集与传输,并不能够为用户提供数据的分析与结果呈现,其可靠程度有待提高,相信如果能够在这方面有所改进的话,一定会有不错的市场的~~

网友:
关于Withings pules还有哪些功能是你想要的呢?

网友:
不懂,withings好像是个牌子,做智能可穿戴设备的?

网友:
关于Withings pules还有哪些功能是你想要的呢? 比如无损测量血液含氧量什么的,貌似以前那家也出过这么一款传感器的

网友:
看到eric的QQ状态,我以为搞活动能体验呢...

网友A:
感兴趣他心率怎么测量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感兴趣他心率怎么测量的

这是Withings pulse背面

选择测量心率之后,背面的灯会点亮

然后大拇指放在正面,必须是大拇指放在正面,等几秒钟灯熄灭,就能测出数据了。
在这个过程中“灯”起的是什么做用?仅仅是为了告诉我们测试完毕?只有大拇指放在Withings pulse正面才能测出数据,相关传感器在正面?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是Withings pulse背面

明白了,很给力!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是Withings pulse背面

有点糊涂了。那两个LED中间的那个不就是光的接收器吗?怎么把手指放在背光的一面测心率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有点糊涂了。那两个LED中间的那个不就是光的接收器吗?怎么把手指放在背光的一面测心率呢?

嗯 放在LED那边测不出来 不知道为什么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嗯 放在LED那边测不出来 不知道为什么

这个你测错了吧?我看网站图片和说明,确实是把手指放在装置背面(有绿色LED)测量的心率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这个你测错了吧?我看网站图片和说明,确实是把手指放在装置背面(有绿色LED)测量的心率

嗯,也许是个例,但是我们这样测不读数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嗯,也许是个例,但是我们这样测不读数

呵呵,多试试几个手指,而且手指位置多试几次,估计总会成功一两次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呵呵,多试试几个手指,而且手指位置多试几次,估计总会成功一两次吧

按照官网的方法 两个人,轮流测试,就差脚趾了,每次都显示个X

网友:
拆拆就好了

屏幕使用的什么显示屏呀?

网友:
赶脚不错的样子。

网友:
怎么拿到这个东西的。怎么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