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M335x 关于eeprom使用i2c1接口问题

楼主:
在我的开发板上,eeprom使用的是i2c1接口,内核版本是linux3.2,问题如下 :

[ 1.496795] omap_i2c omap_i2c.2: Arbitration lost
[ 2.513793] omap_i2c omap_i2c.2: timeout waiting for bus ready

root@am335x-evm:~# i2cdetect -r 2
WARNING! This program can confuse your I2C bus, cause data loss and worse!
I will probe file /dev/i2c-2 using read byte commands.
I will probe address range 0x03-0x77.
Continue? [Y/n] y
0 1 2 3 4 5 6 7 8 9 a b c d e f
00: [ 2558.385070] omap_i2c omap_i2c.2: timeout waiting for bus ready
-- [ 2558.392089] omap_i2c omap_i2c.2: Arbitration lost
-- [ 2558.399078] omap_i2c omap_i2c.2: Arbitration lost
-- [ 2558.416839] omap_i2c omap_i2c.2: Arbitration lost
-- [ 2559.435058] omap_i2c omap_i2c.2: timeout waiting for bus ready
-- [ 2560.455047] omap_i2c omap_i2c.2: timeout waiting for bus ready
-- [ 2560.462097] omap_i2c omap_i2c.2: Arbitration lost
-- [ 2560.468292] omap_i2c omap_i2c.2: Arbitration lost
-- [ 2561.505035] omap_i2c omap_i2c.2: timeout waiting for bus ready
-- [ 2561.511840] omap_i2c omap_i2c.2: Arbitration lost
-- [ 2562.535034] omap_i2c omap_i2c.2: timeout waiting for bus ready
-- [ 2562.541778] omap_i2c omap_i2c.2: Arbitration lost
-- [ 2563.565032] omap_i2c omap_i2c.2: timeout waiting for bus ready

这是做出的一些修改 :
static struct pinmux_config i2c1_pin_mux[] = {
{"spi0_d1.i2c1_sda", OMAP_MUX_MODE2 | AM33XX_SLEWCTRL_SLOW |
AM33XX_PIN_INPUT_PULLUP},
{"spi0_cs0.i2c1_scl", OMAP_MUX_MODE2 | AM33XX_SLEWCTRL_SLOW |
AM33XX_PIN_INPUT_PULLUP},
{NULL, 0},
};

static struct at24_platform_data am335x_baseboard_eeprom_info_i2c1 = {
.byte_len = (32*1024) / 8,
.page_size = 32,
.flags = AT24_FLAG_ADDR16,
};

static struct i2c_board_info am335x_i2c1_boardinfo[] = {

{

/* Baseboard board EEPROM */
I2C_BOARD_INFO("24c32", 0x50),
.platform_data = &am335x_baseboard_eeprom_info_i2c1,

},

};

setup_pin_mux(i2c1_pin_mux);

omap_register_i2c_bus(2, 100, am335x_i2c1_boardinfo,ARRAY_SIZE(am335x_i2c1_boardinfo));
求助,为什么会出现上面的问题?

网友:
把修改的文件发上来
顺便说明一下 你是哪个板子

===================================

网友:
板子是参考beaglebone设计的非主流的板子,不过基本没有区别,可以按beaglebone来处理,修改的文件在附件里

修改的文件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把修改的文件发上来
顺便说明一下 你是哪个板子

板子是参考beaglebone设计的非主流板子,可以按照beaglebone来处理,修改的文件在附件中。

修改的文件

网友:
确认一下
i2c1_init 有没有执行

===================================

网友:
引用 网友A:
确认一下
i2c1_init 有没有执行

通过打印的信息可以看出是执行了的,下面是执行dmesg后的信息:
root@am335x-evm:~# dmesg
[    0.000000] Linux version 3.2.0 (linux@ubuntu) (gcc version 4.7.3 20130226 (prerelease) (crosstool-NG linaro-1.13.1-4.7-2013.03-20130313 - Linaro GCC 2013.03) ) #24 Sun Feb 16 22:54:11 PST 2014
[    0.000000] CPU: ARMv7 Processor [413fc082] revision 2 (ARMv7), cr=10c53c7d
[    0.000000] CPU: PIPT / VIPT nonaliasing data cache, VIPT aliasing instruction cache
[    0.000000] Machine: am335xevm
[    0.000000] Memory policy: ECC disabled, Data cache writeback
[    0.000000] On node 0 totalpages: 32768
[    0.000000] free_area_init_node: node 0, pgdat c0631ba8, node_mem_map c066a000
[    0.000000]   Normal zone: 256 pages used for memmap
[    0.000000]   Normal zone: 0 pages reserved
[    0.000000]   Normal zone: 32512 pages, LIFO batch:7
[    0.000000] AM335X ES1.0 (neon )
[    0.000000] pcpu-alloc: s0 r0 d32768 u32768 alloc=1*32768
[    0.000000] pcpu-alloc: [0] 0
[    0.000000] Built 1 zonelists in Zone order, mobility grouping on.  Total pages: 32512
[    0.000000] Kernel command line: console=ttyO0,115200n8 root=/dev/mmcblk0p2 ro rootfstype=ext3 rootwait ip=none
[    0.000000] PID hash table entries: 512 (order: -1, 2048 bytes)
[    0.000000] Dentry cache hash table entries: 16384 (order: 4, 65536 bytes)
[    0.000000] Inode-cache hash table entries: 8192 (order: 3, 32768 bytes)
[    0.000000] Memory: 128MB = 128MB total
[    0.000000] Memory: 123340k/123340k available, 7732k reserved, 0K highmem
[    0.000000] Virtual kernel memory layout:
[    0.000000]     vector  : 0xffff0000 - 0xffff1000   (   4 kB)
[    0.000000]     fixmap  : 0xfff00000 - 0xfffe0000   ( 896 kB)
[    0.000000]     vmalloc : 0xc8800000 - 0xff000000   ( 872 MB)
[    0.000000]     lowmem  : 0xc0000000 - 0xc8000000   ( 128 MB)
[    0.000000]     modules : 0xbf000000 - 0xc0000000   (  16 MB)
[    0.000000]       .text : 0xc0008000 - 0xc0596000   (5688 kB)
[    0.000000]       .init : 0xc0596000 - 0xc05d1000   ( 236 kB)
[    0.000000]       .data : 0xc05d2000 - 0xc063b230   ( 421 kB)
[    0.000000]        .bss : 0xc063b254 - 0xc0669fa4   ( 188 kB)
[    0.000000] NR_IRQS:396
[    0.000000] IRQ: Found an INTC at 0xfa200000 (revision 5.0) with 128 interrupts
[    0.000000] Total of 128 interrupts on 1 active controller
[    0.000000] OMAP clockevent source: GPTIMER2 at 24000000 Hz
[    0.000000] OMAP clocksource: GPTIMER1 at 32768 Hz
[    0.000000] sched_clock: 32 bits at 32kHz, resolution 30517ns, wraps every 131071999ms
[    0.000000] Console: colour dummy device 80x30
[    0.000305] Calibrating delay loop... 298.59 BogoMIPS (lpj=1492992)
[    0.067687] pid_max: default: 32768 minimum: 301
[    0.067932] Security Framework initialized
[    0.068084] Mount-cache hash table entries: 512
[    0.068756] CPU: Testing write buffer coherency: ok
[    0.094238] omap_hwmod: gfx: failed to hardreset
[    0.112670] omap_hwmod: pruss: failed to hardreset
[    0.114624] print_constraints: dummy:
[    0.115325] NET: Registered protocol family 16
[    0.119628] OMAP GPIO hardware version 0.1
[    0.125305] omap_mux_init: Add partition: #1: core, flags: 0
[    0.129302]  omap_i2c.1: alias fck already exists
[    0.130065]  omap_i2c.2: alias fck already exists
[    0.130462]
[    0.130493]
[    0.130493] omap_register_i2c1_bus has succeed
[    0.130523]
[    0.130523]
[    0.131896]  omap2_mcspi.1: alias fck already exists
[    0.132385]  omap2_mcspi.2: alias fck already exists
[    0.134338]  edma.0: alias fck already exists
[    0.134368]  edma.0: alias fck already exists
[    0.134429]  edma.0: alias fck already exists
[    0.195312] bio: create slab at 0
[    0.199951] SCSI subsystem initialized
[    0.203277] usbcore: registered new interface driver usbfs
[    0.203948] usbcore: registered new interface driver hub
[    0.204345] usbcore: registered new device driver usb
[    0.204925] registerd cppi-dma Intr @ IRQ 17
[    0.204956] Cppi41 Init Done Qmgr-base(c887a000) dma-base(c8878000)
[    0.204956] Cppi41 Init Done
[    0.205017] musb-ti81xx musb-ti81xx: musb0, board_mode=0x13, plat_mode=0x3
[    0.205596] musb-ti81xx musb-ti81xx: musb1, board_mode=0x13, plat_mode=0x1
[    0.208068] omap_i2c omap_i2c.1: bus 1 rev2.4.0 at 100 kHz
[    0.210998] tps65910 1-002d: could not be detected
[    0.227783] omap_i2c omap_i2c.2: bus 2 rev2.4.0 at 100 kHz
[    0.231140] Advanced Linux Sound Architecture Driver Version 1.0.24.
[    0.233459] Switching to clocksource gp timer
[    0.268646] musb-hdrc: version 6.0, ?dma?, otg (peripheral+host)
[    0.268920] musb-hdrc musb-hdrc.0: dma type: dma-cppi41
[    0.269561] MUSB0 controller's USBSS revision = 4ea20800
[    0.269592] TxFifo Empty intr disabled
[    0.270202] musb-hdrc: ConfigData=0xde (UTMI-8, dyn FIFOs, bulk combine, bulk split, HB-ISO Rx, HB-ISO Tx, SoftConn)
[    0.270263] musb-hdrc: MHDRC RTL version 2.0
[    0.270263] musb-hdrc: setup fifo_mode 4
[    0.270324] musb-hdrc: 28/31 max ep, 16384/16384 memory
[    0.270355] musb-hdrc.0: bulk split disabled
[    0.270385] musb-hdrc.0: bulk combine disabled
[    0.271545] musb-hdrc musb-hdrc.0: USB OTG mode controller at c883c000 using DMA, IRQ 18
[    0.271850] musb-hdrc musb-hdrc.1: dma type: dma-cppi41
[    0.272460] MUSB1 controller's USBSS revision = 4ea20800
[    0.272491] TxFifo Empty intr disabled
[    0.273071] musb-hdrc: ConfigData=0xde (UTMI-8, dyn FIFOs, bulk combine, bulk split, HB-ISO Rx, HB-ISO Tx, SoftConn)
[    0.273132] musb-hdrc: MHDRC RTL version 2.0
[    0.273132] musb-hdrc: setup fifo_mode 4
[    0.273193] musb-hdrc: 28/31 max ep, 16384/16384 memory
[    0.273223] musb-hdrc.1: bulk split disabled
[    0.273254] musb-hdrc.1: bulk combine disabled
[    0.273406] musb-hdrc musb-hdrc.1: MUSB HDRC host driver
[    0.273651] musb-hdrc musb-hdrc.1: new USB bus registered, assigned bus number 1
[    0.273864] usb usb1: New USB device found, idVendor=1d6b, idProduct=0002
[    0.273895] usb usb1: New USB device strings: Mfr=3, Product=2, SerialNumber=1
[    0.273925] usb usb1: Product: MUSB HDRC host driver
[    0.273956] usb usb1: Manufacturer: Linux 3.2.0 musb-hcd
[    0.273986] usb usb1: SerialNumber: musb-hdrc.1
[    0.275756] hub 1-0:1.0: USB hub found
[    0.275817] hub 1-0:1.0: 1 port detected
[    0.276885] musb-hdrc musb-hdrc.1: USB Host mode controller at c883e800 using DMA, IRQ 19
[    0.277648] NET: Registered protocol family 2
[    0.277984] IP route cache hash table entries: 1024 (order: 0, 4096 bytes)
[    0.278503] TCP established hash table entries: 4096 (order: 3, 32768 bytes)
[    0.278717] TCP bind hash table entries: 4096 (order: 2, 16384 bytes)
[    0.278839] TCP: Hash tables configured (established 4096 bind 4096)
[    0.278869] TCP reno registered
[    0.278900] UDP hash table entries: 256 (order: 0, 4096 bytes)
[    0.278930] UDP-Lite hash table entries: 256 (order: 0, 4096 bytes)
[    0.279357] NET: Registered protocol family 1
[    0.279846] RPC: Registered named UNIX socket transport module.
[    0.279876] RPC: Registered udp transport module.
[    0.279907] RPC: Registered tcp transport module.
[    0.279907] RPC: Registered tcp NFSv4.1 backchannel transport module.
[    0.280334] NetWinder Floating Point Emulator V0.97 (double precision)
[    0.291198] VFS: Disk quotas dquot_6.5.2
[    0.291290] Dquot-cache hash table entries: 1024 (order 0, 4096 bytes)
[    0.292358] msgmni has been set to 240
[    0.298583] alg: No test for stdrng (krng)
[    0.299713] io scheduler noop registered
[    0.299743] io scheduler deadline registered
[    0.299865] io scheduler cfq registered (default)
[    0.301971] Could not set LED4 to fully on
[    0.305084] omap_uart.0: ttyO0 at MMIO 0x44e09000 (irq = 72) is a OMAP UART0
[    0.907592] console [ttyO0] enabled
[    0.912353] omap_uart.1: ttyO1 at MMIO 0x48022000 (irq = 73) is a OMAP UART1
[    0.920745] omap_uart.2: ttyO2 at MMIO 0x48024000 (irq = 74) is a OMAP UART2
[    0.929077] omap_uart.3: ttyO3 at MMIO 0x481a6000 (irq = 44) is a OMAP UART3
[    0.937408] omap_uart.4: ttyO4 at MMIO 0x481a8000 (irq = 45) is a OMAP UART4
[    0.945739] omap_uart.5: ttyO5 at MMIO 0x481aa000 (irq = 46) is a OMAP UART5
[    0.955017] omap4_rng omap4_rng: OMAP4 Random Number Generator ver. 2.00
[    0.982727] brd: module loaded
[    0.997039] loop: module loaded
[    1.000732] i2c-core: driver [tsl2550] using legacy suspend method
[    1.007324] i2c-core: driver [tsl2550] using legacy resume method
[    1.013885] at24 1-0051: 32768 byte 24c256 EEPROM, writable, 64 bytes/write
[    1.074035] No daughter card found
[    1.077728] at24 1-0050: 32768 byte 24c256 EEPROM, writable, 64 bytes/write
[    1.085113] The board is a AM335x Beaglebone Black.
[    1.093292] tps65217 1-0024: TPS65217 ID 0xe version 1.2
[    1.101776] print_constraints: DCDC1: 900 <--> 1800 mV at 1500 mV
[    1.111206] print_constraints: DCDC2: 900 <--> 3300 mV at 1275 mV
[    1.120574] print_constraints: DCDC3: 900 <--> 1500 mV at 1125 mV
[    1.129943] print_constraints: LDO1: 1000 <--> 3300 mV at 1800 mV
[    1.139312] print_constraints: LDO2: 900 <--> 3300 mV at 3300 mV
[    1.148620] print_constraints: LDO3: 1800 <--> 3300 mV at 1800 mV
[    1.158050] print_constraints: LDO4: 1800 <--> 3300 mV at 3300 mV
[    1.166107]  omap_hsmmc.0: alias fck already exists
[    1.171997]  omap_hsmmc.1: alias fck already exists
[    1.177795]
[    1.179382]
[    1.180969]
[    1.182556] i2c1_init has been executed
[    1.186645]
[    1.188201]
[    1.189788]
[    1.191467]  omap_i2c.3: alias fck already exists
[    1.197143] omap_i2c omap_i2c.3: bus 3 rev2.4.0 at 100 kHz
[    1.204376]  da8xx_lcdc.0: alias fck already exists
[    1.210266] da8xx_lcdc da8xx_lcdc.0: GLCD: Found INNOLUX_TN92 panel
[    1.235534] Console: switching to colour frame buffer device 100x30
[    1.252532] _omap_mux_get_by_name: Could not find signal ain0.ain0
[    1.259155] _omap_mux_get_by_name: Could not find signal ain1.ain1
[    1.265716] _omap_mux_get_by_name: Could not find signal ain2.ain2
[    1.272277] _omap_mux_get_by_name: Could not find signal ain3.ain3
[    1.278869] _omap_mux_get_by_name: Could not find signal vrefp.vrefp
[    1.285644] _omap_mux_get_by_name: Could not find signal vrefn.vrefn
[    1.300354] mtdoops: mtd device (mtddev=name/number) must be supplied
[    1.308044] omap2-nand driver initializing
[    1.312744] OneNAND driver initializing
[    1.319610] CAN device driver interface
[    1.323669] CAN bus driver for Bosch D_CAN controller 1.0
[    1.374114] davinci_mdio davinci_mdio.0: davinci mdio revision 1.6
[    1.380676] davinci_mdio davinci_mdio.0: detected phy mask fffffffe
[    1.388427] davinci_mdio.0: probed
[    1.392028] davinci_mdio davinci_mdio.0: phy[0]: device 0:00, driver SMSC LAN8710/LAN8720
[    1.401458] usbcore: registered new interface driver zd1201
[    1.407775] usbcore: registered new interface driver cdc_ether
[    1.414367] usbcore: registered new interface driver cdc_eem
[    1.420684] usbcore: registered new interface driver dm9601
[    1.426696] cdc_ncm: 04-Aug-2011
[    1.430541] usbcore: registered new interface driver cdc_ncm
[    1.436584] Initializing USB Mass Storage driver...
[    1.442230] usbcore: registered new interface driver usb-storage
[    1.448638] USB Mass Storage support registered.
[    1.454528] mousedev: PS/2 mouse device common for all mice
[    1.462432] input: ti-tsc as /devices/platform/omap/ti_tscadc/tsc/input/input0
[    1.472229] omap_rtc am33xx-rtc: rtc core: registered am33xx-rtc as rtc0
[    1.479705] i2c /dev entries driver
[    1.485168] Linux video capture interface: v2.00
[    1.490722] usbcore: registered new interface driver uvcvideo
[    1.496856] USB Video Class driver (1.1.1)
[    1.503387] omap_i2c omap_i2c.2: Arbitration lost
[    1.509948] omap_i2c omap_i2c.2: Arbitration lost
[    1.534606] omap_i2c omap_i2c.2: Arbitration lost
[    2.574127] omap_i2c omap_i2c.2: timeout waiting for bus ready
[    3.594146] omap_i2c omap_i2c.2: timeout waiting for bus ready
[    4.614135] omap_i2c omap_i2c.2: timeout waiting for bus ready
[    5.634155] omap_i2c omap_i2c.2: timeout waiting for bus ready
[    6.654144] omap_i2c omap_i2c.2: timeout waiting for bus ready
[    6.662872] OMAP Watchdog Timer Rev 0x01: initial timeout 60 sec
[    6.746307] cpuidle: using governor ladder
[    6.751312] cpuidle: using governor menu
[    6.759643] omap4_aes_mod_init: loading AM33X AES driver
[    6.765441] omap4-aes omap4-aes: AM33X AES hw accel rev: 3.02
[    6.772155] omap4_aes_probe: probe() done
[    6.776947] omap4_sham_mod_init: loading AM33X SHA/MD5 driver
[    6.783172] omap4-sham omap4-sham: AM33X SHA/MD5 hw accel rev: 4.03
[    6.799682] omap4_sham_probe: probe() done
[    6.810607] usbcore: registered new interface driver usbhid
[    6.816528] usbhid: USB HID core driver
[    6.821411] tiadc tiadc: attached adc driver
[    6.826995] usbcore: registered new interface driver snd-usb-audio
[    6.835693] ALSA device list:
[    6.838806]   No soundcards found.
[    6.842407] oprofile: hardware counters not available
[    6.847747] oprofile: using timer interrupt.
[    6.852294] nf_conntrack version 0.5.0 (1927 buckets, 7708 max)
[    6.859100] ip_tables: (C) 2000-2006 Netfilter Core Team
[    6.864837] TCP cubic registered
[    6.868225] NET: Registered protocol family 17
[    6.872955] can: controller area network core (rev 20090105 abi 8)
[    6.879577] NET: Registered protocol family 29
[    6.884307] can: raw protocol (rev 20090105)
[    6.888793] can: broadcast manager protocol (rev 20090105 t)
[    6.894836] Registering the dns_resolver key type
[    6.899841] VFP support v0.3: implementor 41 architecture 3 part 30 variant c rev 3
[    6.907958] ThumbEE CPU extension supported.
[    6.912536] mux: Failed to setup hwmod io irq -22
[    6.918334] Power Management for AM33XX family
[    6.923248] Trying to load am335x-pm-firmware.bin (60 secs timeout)
[    6.930023] Copied the M3 firmware to UMEM
[    6.934448] Cortex M3 Firmware Version = 0x181
[    6.939819] sr_init: platform driver register failed
[    6.949310] clock: disabling unused clocks to save power
[    6.972686] Detected MACID=34:b1:f7:1a:18:4e
[    6.978149] mmc0: host does not support reading read-only switch. assuming write-enable.
[    6.987304] cpsw: Detected MACID = 34:b1:f7:1a:18:4f
[    6.993164] mmc0: new high speed SDHC card at address aaaa
[    7.000427] mmcblk0: mmc0:aaaa SU08G 7.40 GiB
[    7.005584] omap_rtc am33xx-rtc: setting system clock to 2000-01-01 00:00:05 UTC (946684805)
[    7.020233]  mmcblk0: p1 p2
[    7.030120] kjournald starting.  Commit interval 5 seconds
[    7.036041] EXT3-fs (mmcblk0p2): mounted filesystem with ordered data mode
[    7.043334] VFS: Mounted root (ext3 filesystem) readonly on device 179:2.
[    7.051116] Freeing init memory: 236K
[    8.827362] alignment: ignoring faults is unsafe on this CPU.  Defaulting to fixup mode.
[    8.899871] EXT3-fs (mmcblk0p2): warning: mounting fs with errors, running e2fsck is recommended
[    8.914031] EXT3-fs (mmcblk0p2): using internal journal
[   10.693206] net eth0: CPSW phy found : id is : 0x7c0f1
[   22.567810] pvrsrvkm: disagrees about version of symbol module_layout
[   25.352142] g_mass_storage: disagrees about version of symbol module_layout
root@am335x-evm:~#

网友A:
硬件上面,上拉电阻的阻值是多少

===================================

网友:
4.7k

网友:
引用 网友A:
硬件上面,上拉电阻的阻值是多少

4.7K

网友:
引用 网友A:
硬件上面,上拉电阻的阻值是多少

电压3.3V

网友A:
会不会是  初始化管脚 和 注册设备  有先后顺序啊

注意一下i2c1_init 和 am335x_evm_i2c1_init()的执行顺序;
===================================

网友:
引用 网友A:
会不会是  初始化管脚 和 注册设备  有先后顺序啊

注意一下i2c1_init 和 am335x_evm_i2c1_init()的执行 ...

不是这个原因,为了排除这个原因,我在am335x_evm_i2c1_init函数中 执行omap_register_i2c_bus函数之前,又重新调用了一次set_pin_mux,结果是一样的

网友:
问题解决了,不是软件问题,其中一个信号接了一个100欧电阻接地了(那部分模块其实和eeprom基本毫不相关,当时没注意,用到了同一个信号,大意了,哈哈),所以虽然有上拉,但是会有影响,应该是这的问题了。谢谢版主解答
root@am335x-evm:~# i2cdetect -r 2
WARNING! This program can confuse your I2C bus, cause data loss and worse!
I will probe file /dev/i2c-2 using read byte commands.
I will probe address range 0x03-0x77.
Continue? [Y/n] y
     0  1  2  3  4  5  6  7  8  9  a  b  c  d  e  f
00:          -- -- -- -- -- -- -- -- -- -- -- -- --
10: -- -- -- -- -- -- -- -- -- -- -- -- -- -- -- --
20: -- -- -- -- -- -- -- -- -- -- -- -- -- -- -- --
30: -- -- -- -- -- -- -- -- -- -- -- -- -- -- -- --
40: -- -- -- -- -- -- -- -- -- -- -- -- -- -- -- --
50: 50 -- -- UU -- -- -- -- -- -- -- -- -- -- -- --
60: -- -- -- -- -- -- -- -- -- -- -- -- -- -- -- --
70: -- -- -- -- -- -- -- --
root@am335x-ev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