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I的手电筒拆解

楼主:
手电拿到手后,只闪了一下,就再也不亮了,没办法就拆!

后来装上后就又亮了,哈哈,

以下图片不分先后

网友A:
看着做工用料还挺扎实的 哪里出问题了呢

网友:
看来:生命在于折腾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着做工用料还挺扎实的 哪里出问题了呢

装上就亮了,没发现原来为什么不亮的

网友:
年前的那个奖品么,我的还没收到,可能死于这场大雪了

网友:
传说中的接触不良故障一般都是这样化解的,,,,拆拆装装

网友:
从没想过一个手电筒也有这么复杂的电路作为驱动电路

网友:
主要是结构件的接触问题。这个想做的好,成本会急剧提升。

网友:
这玩意好

什么电池?

可惜电路板没弄下来拍

是什么驱动电路呀?

网友:
驱动芯片用的是TI家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玩意好

什么电池?

那有焊的线没法拆,不然就是维修不过的了

电池:GH 18650  3000mA

网友:
看起来像是1W的白光LED,他用的是哪个驱动电路呢?

网友:
我也是第一次知道原来手电筒里也是有驱动电路的,本来以为只是LED+电阻+开关呢!

网友:
可以搞个10W的led,亮骚

网友:
这手电总体来说,工艺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