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C8051F340模拟USB鼠标实验

楼主:
最近在做C8051F340的USB实验,用六个按键模拟USB鼠标,控制电脑光标上下左右移动,模拟点击鼠标左键、右键操作。现在不能实现右键操作的功能,想问一下有没有人做过此类实验,还希望高人指点迷津。

网友A:
说明编程有误,弄清楚“右键”指令并正确在程序中反映出来即可。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说明编程有误,弄清楚“右键”指令并正确在程序中反映出来即可。

光标上下左右移动以及左键都可以实现了,唯独右键不能实现。看过USB鼠标的数据格式,左键用0x01表示,右键用0x02表示,可是试了很多次都不成功。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光标上下左右移动以及左键都可以实现了,唯独右键不能实现。看过USB鼠标的数据格式,左键用0x01表示,右 ...

具体指令我也不知道,没关心过。有此,只能说:要么,你没搞对右键的代码;要么,你的编程写错了指令。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具体指令我也不知道,没关心过。有此,只能说:要么,你没搞对右键的代码;要么,你的编程写错了指令。

好的,我再仔细看看代码,谢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具体指令我也不知道,没关心过。有此,只能说:要么,你没搞对右键的代码;要么,你的编程写错了指令。

右键驱动成功了,是设备的报告描述符没有配置正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