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M335x 与FPGA 通信

楼主:
最近开发一个项目,利用AM335x与FPGA通讯。已经调试成功了。但是有点疑问。利用cs1控制片选,在linux中并没有在GPMC_CONFIG1_7中设置基地址和大小。但是申请内存后,发现cs1对应的内存基地址为0x1000000,大小为16M。很奇怪,应该是linux中哪个地方默认配置的吧,但是不知道在哪里修改,请大侠详解,谢谢。

网友:
相信这个会对你有帮助http://blog.chinaunix.net/uid-28818752-id-3655729.html
查看gpmc.h和gpmc.c试试看

另外,可以对linux内核源码进行搜索0x1000000看他映射到哪.....
我就经常这么干...学生一个,不喜勿喷

网友:
请问你的AM335x与FPGA之间采用GPMC通信时是引脚直连的么?两块芯片的供电应该不一样

网友:
玩这么久嵌入式都没碰过fpga的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