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ensortag套件串口实验的一些问题,谢谢

楼主:
我刚开始学习BLE4.0,手上有一个Sensortag套件,在打算进行串口调试的时候出现一些问题:
1. 我打算在sensortag中完成uart初始化,通过usb dongle 在PC端进行串口的调试,不知道可行不可行?
如果不可行,sensortag说明中明明写了支持uart,请指教。
2.Sensortag中有hal_uart.h文件,却没有hal_uart.c文件,困惑了好久,请指教。
谢谢!!

网友A:
uart.c文件要自己写,参照 IAR工程文件里的 NPI这个文件里的NPI.c,也可以不用重写,直接调用NPI.c里的函数

网友B:
引用 网友A:
uart.c文件要自己写,参照 IAR工程文件里的 NPI这个文件里的NPI.c,也可以不用重写,直接调用NPI.c里的函数

这个NPI.c中我看到调用了hal_uart.h的HalUARTRead()等相关函数,但是却没有hal_uart.c源文件,也就没有对HalUARTRead()等相关函数的定义,这样调用也可以吗,请指教,谢谢。

网友:
这个,我以前,我看过一个资料,哈,说是USART不包含在库里。大概是这样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NPI.c中我看到调用了hal_uart.h的HalUARTRead()等相关函数,但是却没有hal_uart.c源文件,也就没有对 ...

应该可以的。

网友:
你可以直接移植其他工程的串口驱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