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基于proteus的基本程序

楼主:
1、LED灯、数码管、蜂鸣器的控制,闪烁的实现,流水灯的实现:
程序2.1.1:
#include "io430.h"
int main( void )
{
  unsigned int i;
  long int j,k;
  unsigned a[]={0x40,0x79,0x24,0x30,0x19,0x12,0x02,0x78,0x00,0x10,0x88,0x80,0xc6,0xc0,0x86,0x8e};    //P2输出数组
  // Stop watchdog timer to prevent time out reset
  WDTCTL = WDTPW + WDTHOLD;
  P2DIR=0xFF;P1DIR=0x1F;
  while(1)
  {
    for(j=0;j<200000;j++)
    {
      P2OUT=a[0];
      P1OUT=0x1F;
    }
    for(j=1;j<=16;j++)
    {
      for(i=0;i         {
          P2OUT=a[j];
            for(k=0;k<6000/(j+1);k++)
          P1OUT=0xE0;
            for(k=0;k<6000/(j+1);k++)
          P1OUT=0x1F;
        }
    }
  }
}
此程序包括了LED灯、数码管、蜂鸣器的使用。功能是当数码管显示0~F时,LED灯分别闪几下,蜂鸣器分别响几下。如图2.1

图2.1 数码管示数和LED灯闪烁
程序2.1.2:
#include "msp430G2553.h"
//*********************************************************
//程序功能:心形图案组成的流水灯依次点亮
//*********************************************************
void main(  )
{
  unsigned int i;
  P1DIR=0XFF;
  WDTCTL = WDTPW + WDTHOLD;
  while(1)
  {
   for(i=0;i<50000;i++);
    P1OUT=0X00;
   for(i=0;i<50000;i++);
    P1OUT=0XAA;
   for(i=0;i<50000;i++);
    P1OUT=0X55;
   for(i=0;i<50000;i++);
    P1OUT=0X7F;
   for(i=0;i<50000;i++);
    P1OUT=0XBF;
   for(i=0;i<50000;i++);
    P1OUT=0XDF;
   for(i=0;i<20000;i++);
    P1OUT=0XEF;
   for(i=0;i<50000;i++);
    P1OUT=0XF7;
   for(i=0;i<50000;i++);
    P1OUT=0XFB;
   for(i=0;i<50000;i++);
    P1OUT=0XFD;
   for(i=0;i<50000;i++);
    P1OUT=0XFE;

  }
}

图2.2 心形图案流水灯
2、4*4按键的使用
程序2.2.1:
#include "msp430g2553.h"
//*****************************************************************
//函数功能:初始化键盘
//*****************************************************************
void Init_Port(void)
{
    P1DIR = 0;
    P1SEL = 0;

    P1DIR |= BIT4;
    P1DIR |= BIT5;
    P1DIR |= BIT6;
    P1DIR |= BIT7;

    P1OUT = 0x00;

}
//******************************************************************
//函数功能:延时函数
//******************************************************************
void Delay(void)
{
int i;
for(i=0;i<100;i++) ;
}
//******************************************************************
//函数功能:读取并扫描键值
//******************************************************************
int KeyProcess(void)
{
    int nP10,nP11,nP12,nP13;
    int nRes = 0;   //按键返回值

    P1OUT = 0XE0;
    nP10 = P1IN & BIT0;
    if (nP10 == 0) nRes = 13;
    nP11 = P1IN & BIT1;
    if (nP11 == 0) nRes = 14;
    nP12 = P1IN & BIT2;
    if (nP12 == 0) nRes = 15;
    nP13 = P1IN & BIT3;
    if (nP13 == 0) nRes = 16;

    P1OUT = 0XD0;
    nP10 = P1IN & BIT0;
    if (nP10 == 0) nRes = 9;
    nP11 = P1IN & BIT1;
    if (nP11 == 0) nRes = 10;
    nP12 = P1IN & BIT2;
    if (nP12 == 0) nRes = 11;
    nP13 = P1IN & BIT3;
    if (nP13 == 0) nRes = 12;

    P1OUT = 0XB0;
    nP10 = P1IN & BIT0;
    if (nP10 == 0) nRes = 5;
    nP11 = P1IN & BIT1;
    if (nP11 == 0) nRes = 6;
    nP12 = P1IN & BIT2;
    if (nP12 == 0) nRes = 7;
    nP13 = P1IN & BIT3;
    if (nP13 == 0) nRes = 8;

    P1OUT = 0X70;
    nP10 = P1IN & BIT0;
    if (nP10 == 0) nRes = 1;
    nP11 = P1IN & BIT1;
    if (nP11 == 0) nRes = 2;
    nP12 = P1IN & BIT2;
    if (nP12 == 0) nRes = 3;
    nP13 = P1IN & BIT3;
    if (nP13 == 0) nRes = 4;
    P1OUT = 0x00;

for(;;)
{
  nP10 = P1IN & BIT0;
  nP11 = (P1IN & BIT1)>>1;
  nP12 = (P1IN & BIT2)>>2;
  nP13 = (P1IN & BIT3)>>3;
  if(nP10 == 1 && nP11 == 1 && nP12 == 1 && nP13 == 1)
  {
   break;
  }
}
return nRes;   //返回到键盘扫描函数
}
//****************************************************************
//函数功能:扫描键盘
//****************************************************************
int KeyScan(void)
{
  int nP10,nP11,nP12,nP13;
  int nRes = 0;   //按键返回值
  while(1)
  {
     nP10 = P1IN & BIT0;
     nP11 = (P1IN & BIT1) >> 1;
     nP12 = (P1IN & BIT2) >> 2;
     nP13 = (P1IN & BIT3) >> 3;
     if(nP10 == 0||nP11 == 0||nP12 == 0||nP13 == 0)
     {
     Delay();    //消抖
     nP10 = P1IN & BIT0;
     nP11 = (P1IN & BIT1) >> 1;
     nP12 = (P1IN & BIT2) >> 2;
     nP13 = (P1IN & BIT3) >> 3;
     if(nP10 == 0||nP11 == 0||nP12 == 0||nP13 == 0)
     {nRes = KeyProcess();}     //调用读取键值的函数
     else nRes = -1;
     return nRes;   //返回到主函数
     }
  }
}
//**************************************************************
//函数功能:控制P2管脚,数码管示数
//**************************************************************
void shumaguan(int i)
{
  int k;
  unsigned int a[]={0x40,0x79,0x24,0x30,0x19,0x12,0x02,0x78,0x00,0x10,0x88,0x80,0xc6,0xc0,0x86,0x8e};    //P2输出数组
  for(k=0;k<30000;k++)
    P2OUT=a[i-1];
}
void main(void)
{
  WDTCTL = WDTPW + WDTHOLD;   //关闭看门狗
  int i;
  while(1)
  {
    Init_Port();    //调用初始化键盘函数
    i=KeyScan();    //扫描键盘
    P2DIR=0XFF;    //设置P2为输出
    shumaguan(i);    //调用数码管显示函数
  }
}

图2.3 按键控制数码管
3、LED点阵的控制
程序2.3.1:
#include "msp430G2553.h"
//*********************************************************
//程序功能:用LED点阵显示心形
//*********************************************************
void main(  )
{
  unsigned int i;
  P1DIR=0XFF;P2DIR=0xff;
  WDTCTL = WDTPW + WDTHOLD;
  while(1)
  {
    for(i=0;i<100;i++)
    {P1OUT=0xfd;P2OUT=0x6c;}
    for(i=0;i<100;i++)
    {P1OUT=0xfb;P2OUT=0x92;}
    for(i=0;i<100;i++)
    {P1OUT=0xf7;P2OUT=0x82;}
    for(i=0;i<100;i++)
    {P1OUT=0xef;P2OUT=0x44;}
    for(i=0;i<100;i++)
    {P1OUT=0xdf;P2OUT=0x28;}
    for(i=0;i<100;i++)
    {P1OUT=0xbf;P2OUT=0x10;}
  }
}

图2.4 LED点阵的控制

基础教程

网友:
楼主这么给力,赞一个
不过把图片整理一下发上来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这么给力,赞一个
不过把图片整理一下发上来就好了

初学者,抬举了。图片附件里有

网友:
嵌入式系统常用到msp430,这个程序接近直接可用的工程了,如果有直接的工程压缩包更好,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