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0AC给12V电池充电

楼主:
需要做一个仪器电源,在接到220V时,给电池充电,并驱动一起工作。在断开220V时,由电池提供电能,驱动仪器进行工作。
两者可以自由切换,不推荐使用开关的形式,因为为高压,怕有漏电的现象。

网友:
可以用电子开关比如MOS管控制电路,,这种两种电源切换的电路还是比较多

网友A:
有个资料,可以参考一下,交流和电池切换的应用在现在的产品中用的比较多,但都是根据自己的应用具体情况,楼主用在仪器12V供电切换上,直接用高压开关之类的办法,处理不当确实会有漏电等问题,,,

网友:
直接充电?没有经过开关电源方式变换?那样效率太低了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个资料,可以参考一下,交流和电池切换的应用在现在的产品中用的比较多,但都是根据自己的应用具体情况, ...

嗯嗯,谢谢斑竹的资料。

网友:
确保整流滤流后的谷值电压大于电池电压, 二者用两个二极管组成或门供电即可(阴级相连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