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DHT11数据显示异常

楼主:
DHT11数据显示不正常,显示的数据值跟实际值相差很大,有没大神帮忙看看是不是数据解析的是错了
//ICC-AVR application builder : 2008-4-28 9:22:37
// Target : M8
// Crystal: 8.0000Mhz
/*************************************************************************
程序:ICC-AVR
功能:波特率9600 串口发送温湿度数据
数据格式:湿度  温度  校验和
          例如串口发送数据   59 00 24 00 53   则湿度为59 温度为24 校验和为53
公司:DHT11
芯片:M8
晶振:外部 7.3728Mhz
创建人:
创建时间:09.06.18
修改人:
修改时间:
修改原因:
**************************************************** **********************/

#include
#include
#include "1602.h"
typedef unsigned char  U8;       /* defined for unsigned 8-bits integer variable           无符号8位整型变量  */
typedef signed   char  S8;       /* defined for signed 8-bits integer variable                  有符号8位整型变量  */
typedef unsigned int   U16;      /* defined for unsigned 16-bits integer variable           无符号16位整型变量 */
typedef signed   int   S16;      /* defined for signed 16-bits integer variable           有符号16位整型变量 */
typedef unsigned long  U32;      /* defined for unsigned 32-bits integer variable           无符号32位整型变量 */
typedef signed   long  S32;      /* defined for signed 32-bits integer variable           有符号32位整型变量 */
typedef float          F32;      /* single precision floating point variable (32bits) 单精度浮点数(32位长度) */
typedef double         F64;      /* double precision floating point variable (64bits) 双精度浮点数(64位长度) */

/**************************************************************************
                    I/O空间定义
***************************************************************************/
// B0_IN        DDRB &= ~(1 << PB0)                /*设置输入*/
// B0_OUT        DDRB |= (1 << PB0)                /*设置输出*/
// B0_CLR        PORTB &= ~(1 << PB0)        /*置低电平*/
// B0_SET        PORTB |= (1 << PB0)                /*置高电平*/
// B0_R            PINB & (1 <
#define    C4_IN          DDRC &= ~(1 << PC4)                /*设置输入*/
#define    C4_OUT          DDRC |= (1 << PC4)                /*设置输出*/
#define    C4_CLR          PORTC &= ~(1 << PC4)            /*置低电平*/
#define    C4_SET          PORTC |= (1 << PC4)                /*置高电平*/
#define    C4_R            PINC & (1 <
/**************************************************************************
                    通讯I/O空间定义
***************************************************************************/
#define       COM_IN          C4_IN
#define       COM_OUT         C4_OUT
#define       COM_CLR         C4_CLR
#define       COM_SET         C4_SET
#define       COM_R           C4_R

/**************************************************************************
                    全局变量定义区
***************************************************************************/
      U8       i;
      U8    U8FLAG,k;
      U8    U8count,U8temp;
      U8    U8T_data_H,U8T_data_L,U8RH_data_H,U8RH_data_L,U8checkdata;
      U8    U8T_data_H_temp,U8T_data_L_temp,U8RH_data_H_temp,U8RH_data_L_temp,U8checkdata_temp;
      U8    U8comdata;
      U16   ReceiveHighByte;
      U16   ReceiveLowByte;
/**************************************************************************
***************************************************************************/

void DelaymS (U16 dly)
{
        U16 i;
        for ( ; dly>0; dly--)
        {
            WDR();
                for (i=0; i<1032; i++);
        }
}

       void  Delay_10us(void)
      {
        U8 i;
        i++;i++;i++;i++;i++;i++;i++;i++;i++;
                i++;i++;i++;i++;i++;i++;i++;i++;i++;
                i++;i++;i++;i++;i++;i++;i++;i++;i++;
                i++;i++;i++;i++;i++;i++;i++;i++;i++;
                i++;i++;i++;i++;i++;i++;i++;i++;i++;
                i++;i++;i++;i++;i++;i++;i++;i++;i++;
                i++;i++;i++;i++;i++;i++;i++;i++;i++;
                i++;i++;
       }
        void  COM(void)
      {

                U8 i;
       for(i=0;i<8;i++)
            {

                       U8FLAG=2;
                   while((!(COM_R))&&U8FLAG++);
                 if(U8FLAG==1)break;
                        Delay_10us();
                        Delay_10us();
                    Delay_10us();
                        Delay_10us();
                          U8temp=0;
             if(COM_R)U8temp=1;
                    U8FLAG=2;
                   while((COM_R)&&U8FLAG++);
                   //超时则跳出for循环
                    if(U8FLAG==1)break;
                   //判断数据位是0还是1

                // 如果高电平高过预定0高电平值则数据位为 1

                   U8comdata<<=1;
                      U8comdata|=U8temp;        //0
             }//rof

        }

        //--------------------------------
        //-----湿度读取子程序 ------------
        //--------------------------------
        //----以下变量均为全局变量--------
        //----温度高8位== U8T_data_H------
        //----温度低8位== U8T_data_L------
        //----湿度高8位== U8RH_data_H-----
        //----湿度低8位== U8RH_data_L-----
        //----校验 8位 == U8checkdata-----
        //----调用相关子程序如下----------
        //---- Delay();, Delay_10us();,COM();
        //--------------------------------

        void RH(void)
        {

          //主机拉低18ms
       COM_OUT;
       COM_CLR;
           DelaymS(18);
           COM_IN;
           COM_SET;

         //总线由上拉电阻拉高 主机延时20us
           Delay_10us();
           Delay_10us();
           Delay_10us();
           Delay_10us();
         //主机设为输入 判断从机响应信号
         //P2_0=1;

         //判断从机是否有低电平响应信号 如不响应则跳出,响应则向下运行
          // if(!P2_0)                 //T !
           if(COM_R)U8FLAG=1;
           while(!(COM_R))
           {
           U8FLAG=2;
         //判断从机是否发出 80us 的低电平响应信号是否结束
           //while((!P2_0)&&U8FLAG++);
           while((!(COM_R))&&U8FLAG++);
           if(U8FLAG==1)break;
           U8FLAG=2;
         //判断从机是否发出 80us 的高电平,如发出则进入数据接收状态
         //while((P2_0)&&U8FLAG++);
           while((COM_R)&&U8FLAG++);
           if(U8FLAG==1)break;
         //数据接收状态
           COM();
           if(U8FLAG==1)break;
           U8T_data_H_temp=U8comdata;
           COM();
           if(U8FLAG==1)break;
           U8T_data_L_temp=U8comdata;
           COM();
           if(U8FLAG==1)break;
           U8RH_data_H_temp=U8comdata;
           COM();
           if(U8FLAG==1)break;
           U8RH_data_L_temp=U8comdata;
           COM();
           if(U8FLAG==1)break;
           U8checkdata_temp=U8comdata;
           break;
            }//while
           //P2_0=1;
           COM_IN;
           COM_SET;
         //数据校验

           U8temp=(U8T_data_H_temp+U8T_data_L_temp+U8RH_data_H_temp+U8RH_data_L_temp);
           if(U8temp==U8checkdata_temp)
           {
                     U8RH_data_H=U8T_data_H_temp;
                     U8RH_data_L=U8T_data_L_temp;
                     U8T_data_H=U8RH_data_H_temp;
                     U8T_data_L=U8RH_data_L_temp;
                     U8checkdata=U8checkdata_temp;
           }//fi

           COM_IN;
           COM_SET;

        }

void main(void)
{

U8 RH_data_H1,RH_data_H2,RH_data_H3;
U8 TH_data_H1,TH_data_H2,TH_data_H3;
U8 check1,check2,check3;
LCD_IO_Init();
COM_IN;
COM_SET;

while(1)
{

//读DHT11
  RH();

  //把DHT11的十六进制数据转换成10进制
  //格式  湿度  温度  校验和
  //例如串口发送数据   59 00 24 00 53   则湿度为59 温度为24 校验和为53

  U8temp=U8RH_data_H/10;
  U8temp<<=4;
  U8temp|=U8RH_data_H%10;
  U8RH_data_H=U8temp;

  RH_data_H1=U8RH_data_H/100;
  RH_data_H2=U8RH_data_H%100/10;
  RH_data_H3=U8RH_data_H%100%10;

  LCD_Write_Cmd(0x80);
  LCD_Write_Data(RH_data_H1+0x30);
  LCD_Write_Data(RH_data_H2+0x30);
  LCD_Write_Data(RH_data_H3+0x30);
  DelaymS (70) ;

  U8temp=U8T_data_H/10;
  U8temp<<=4;
  U8temp|=U8T_data_H%10;
  U8T_data_H=U8temp;

  TH_data_H1=U8T_data_H/100;
  TH_data_H2=U8T_data_H%100/10;
  TH_data_H3=U8T_data_H%100%10;

  LCD_Write_Cmd(0x84);
  LCD_Write_Data(TH_data_H1+0x30);
  LCD_Write_Data(TH_data_H2+0x30);
  LCD_Write_Data(TH_data_H3+0x30);
  DelaymS (70) ;

  check1=U8checkdata/100;
  check2=U8checkdata%100/10;
  check3=U8checkdata%100%10;

  LCD_Write_Cmd(0x88);
  LCD_Write_Data( check1+0x30);
  LCD_Write_Data(check2+0x30);
  LCD_Write_Data(check3+0x30);
  DelaymS (70) ;
}

}

网友:
1.不正常的数据, 也可以发几组上来看看
2.对照DATASHEET的 相关时序,确认下程序中的 时延
3.你的DHT11的接法如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