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TI C2000系列的变频洗衣机解决方案

楼主:
在注重节能环保的今天,变频概念对一般大众已经不陌生。各种变频家电包括空调、冰箱、洗衣机等等已经大量上市,今天要向大家介绍一个来自WPG友尚的变频洗衣机解决方案。

何为变频?传统的交流电机使用简单,应用广泛,但是有一个缺点是只能实现恒定速度,这会浪费大量能源。据研究统计,电机所消耗的能耗占整体能耗的60%-70%,所以降低电机的能耗非常具有现实意义。而直流电机因为能够改变和控制速度,可以提高效率节省能源,越来越受到重视。变频产品里最重要的是电机制造技术和电机的驱动控制。今天我们介绍一种最典型的无刷直流电机(BLDC)的驱动和控制。

无刷直流电机是永磁式同步电机的一种,电动机的定子绕组多做成三相对称星形接法,同三相异步电动机十分相似。电动机的转子上粘有已充磁的永磁体 ,为了检测电动机转子的极性,在电动机内装有位置传感器。无刷直流电机的本质为采用直流电源输入,并用逆变器变为三相交流电源,通过驱动器控制电动机的转动和速度。无刷直流电机有点像用数字电子方式控制交流电机,综合了直流电机和交流电机的优点。

本文介绍的变频洗衣机解决方案即是由WPG友尚提供的一款外转子BLCD变频洗衣机驱动控制方案。友尚集团隶属于大联大控股(WPG)是亚太地区最大的半导体零组件供应商,友尚集团不仅代理元器件,而且其研发设计部门能提供各种整合解决方案。WPG友尚的BLCD变频洗衣机驱动控制方案由TI C2000系列微控制器搭配智能功率模组(SPM)驱动无刷直流电机(BLDC),电路精简,实现高效节能低噪声的变频洗衣机控制。 变频洗衣机属于高端产品,TI公司的C2000系列微控制器具有高速信号处理和数字功能所需的体系结构,非常适合做电机控制。

TI的高端洗衣机系统框图

友尚的变频洗衣机方案即是以TMS320F28023为核心的全数字电机控制系统,搭配智能功率模组(SPM),极大地简化了硬件设计,提高了系统的可靠性,降低了成本。

友尚BLDC变频洗衣机框图

TMS320F28023作为主控制器,用于处理采集到的数据和发送控制命令。通过读取直流电机上霍尔元件(两路H1,H2)的信号,来确定转子的位置;然后依据转子的位置改变PWM信号,即改变直流电机驱动电路(智能功率模组)中功率管的导通顺序,实现对电机转速和转动方向的控制。智能功率模组(SPM)会返回电流检测信号以检测直流电机相电流。TMS320F28032同时通过串行通信与上位机的通讯,为了提高可靠性和安全性,系统还有故障检测单元,当发生过压、过流、欠压、超重、SPM保护等情况时会发出故障信号,关闭功率管输出,停止电机运转。

来看看BLDC变频洗衣机驱动控制器的主要参数:

  • 用途 与内置2路霍尔传感(Hall)的外转子BLDC电机配套,用于波轮变频洗衣机的驱动控制和保护
  • 输入电源 AC220V±20% 或 AC110 V±20% (50/60Hz)
  • 洗衣机规格 5KG~7KG
  • 最大输入电流 6A(RMS)
  • 最大输出功率 额定500W,峰值800W
  • 正弦波PWM驱动
  • 最大输出电流 5A (RMS)
  • 通信方式 主从式非同步通信
  • 保护:过流保护、超载、过压保护、欠压保护、电机失速等
  • 适用电机型号 BLDCM(內置2路霍尔传感)
  • 洗涤最高900rpm/S;脱水最高300rpm/S
  • 转速精度 10rpm

下面图是友尚BLDC变频洗衣机的电机驱动控制板实物图,一台洗衣机的核心控制板只有这么小一块。一眼看上去整个驱动板大部分是电源处理部分,我们来了解下看看驱动板的细节。

驱动控制板外观

首先看看接口部分,驱动板导线捆绊在一起,可以看到3个AMP的连接头。驱动板接口主要是电源、串行通信、霍尔信号以及电机驱动信号。

驱动板接口

电机驱动接口:

  • 橙色   U相
  • 白色   W相
  • 红色   V相

电源线接口:

  • 棕色   通信地(GND)
  • 红色   通信电源(VCC)
  • 蓝色   ACL(AC220V)
  • 灰色   通信接收(RXD)
  • 白色   通信发送(TXD)
  • 黄色   ACN(AC220V)

电机霍尔检测接口:

  • 黑色  +5V
  • 蓝色  Hall 2
  • 紫色  GND
  • 绿色  Hall1

该方案适配的电机是内置两路霍尔(Hall)感应的BLDC电机,应该是为了降低成本,在电路板上其实是预留了3路霍尔感应的输入。

控制板的很大一部分面积都是电源转换电路,其实变频就是一个交流转直流,然后直流在再换成交流的过程。控制板的电源管理可以分为3部分,一是交流转直流;还有一部分是直流开关电源产生板上芯片所需电源;还有一部分直流逆变交流部分集成在了SPM模块。 交流转直流的部分最重要的是整流桥,整个系统支持110V~220V交流电,额定功率为500W。考虑到预留一定额度,整流桥选用了600V/15A的KBJ1506型号。有点奇怪的是电路的滤波电容用了2个250V/680uf电解电容串联构成,也许是为了保持一些灵活度。交流转换直流驱动板上的芯片工作所需的稳定直流电压有15V、5V以及3.3V。这些需要通过开关电源产生。板上的开关电源电路选择了ST公司的固定频率AC-DC转换器VIPER12A,其中集成了一个电流模式PWM控制器和高压电源MOSFET。输出15V以及5V电压。开关电源Viper12A是一款低功耗的开关型AC-DC电源转换器,适用于85V~265V AC电源转换,特别适用于电源适配器、电视和监视器以及马达控制的辅助电源。内部集成了电流型PWM控制器,在芯片反馈端(FB)使用了一个光耦TLP781。微控制器TMS320F28023的工作电压为3.3V,因此板上5V通过AMS1117-33转化为3.3V电压。微控制器友尚变频洗衣机BLCD电机驱动方案的核心采用了TI的C2000系列微控制器TMS32F28023。TMS32F28023是TI的C28x Piccolo系列微控制器,采用了C28x处理器内核,因此代码与以往基于C28x的代码相兼容,相比来说进一步提高了模拟集成度。TMS32F28023内部集成了一个稳压器,芯片的外围供电更简单,只需要一路3.3V电压。TMS32F28023特别适合白色家电以及开关电源等应用,其主要特点:

  • 高效 32 位中央处理单元 (CPU) (TMS320C28x)
  • 3.3V 单电源
  • 集成型加电和欠压复位
  • 多达 22 个复用通用输入输出 (GPIO) 引脚
  • 三个 32 位 CPU 定时器
  • 片载闪存、SRAM、一次性可编程 (OTP) 内存
  • 串行端口外设 (SCI/SPI/I2C)
  • 增强型控制外设:增强型脉宽调制器 (ePWM)、高分辨率 PWM (HRPWM)、增强型捕捉 (eCAP)、模数转换器 (ADC)、片上温度传感器、比较器
  • 38 引脚和 48 引脚封装
微控制器TMS32F28023驱动板上采用了38引脚的TSSOP封装微控制器负责与上位机的通讯和驱动SPM模块。TMS32F28032微控制器捕捉霍尔信号,确定电机转子位置然后发PWM控制信号驱动功率管(IGBT)微控制器PWM包括六路信号,分别是三相(U、V、W)的高端和低端。由此可以控制电机转子驱动和转速。微控制器与外部上位机通信是主从非同步通信,通讯信号通过2个光电隔离器(TLP781)进行了隔离,实现不同电压间信号传输,提高了通讯信号的抗干扰。驱动板上还有一个重要元件是智能功率模组(SPM),它实现了直流逆变为三相交流驱动电机。友尚的这款变频洗衣机方案智能功率模组采用了Fairchild公司的FNB41060 SPM 45 系列模块,它是Fairchild最新推出的提供紧凑和高性能的三相逆变器驱动方案,主要用于低功耗的应用如洗衣机和工业风扇。在一个独立的封装里结合了低损耗IGBT和优化的栅极驱动,同时集成了欠压、过流保护输入、温度监控等等。三个独立的发射极开路引脚为低侧IGBT进行三路相电流检测功能。内置自举二极管和专用VS引脚使PCB布局方便。主要特点:
  • 600V-10A三相驱动包括控制的IGBT逆变桥和保护电路
  • 简单PCB布局以及内置自启动二极管和直接输出脚
  • 三路独立的发射极开路为低侧IGBT三相电流检测
  • 单极地Single-grounded自启动电源
  • 内置热敏电阻器用于温度检测
  • 隔离等级2000Vrms/分钟
我们去掉导热块可以看到芯片的封装。智能功率模组SPM由图中可以看出SPM模块外围电路确实简单,PCB布局也很方便, 芯片低侧IGBT三个独立的发射极开路引脚为三路相电流检测提供了可能,外部连接了分流电阻。从SPM输出的电流检测信号需要进过放大处理送入微控制器,这里采用了运放LMV324。LMV324集成了4路轨到轨输出的运算放大器。运放LMV324友尚这款变频洗衣机方案主要包括以上一些功能模块,其最大的特点就是采用了智能功率模组SPM,这样整个系统的数字电路部分非常简单。SPM模块集成度高,外围电路简单。采用SPM方案设计比以前要简单很多,外围电路减少,PWM驱动隔离、功率管电路以及电流检测都集成在一个封装里,PCB的设计也相对简化。智能功率模组有的也称为IPM(Inteligent Power Module),包括ST、ON semi都有类似的产品,增加了方案的选择余地。驱动控制板可以做成一个小黑盒子,这样成品洗衣机整个系统设计时也很方便。而且SPM智能功率模组的选择也比较多。驱动板面积最大的部分还是开关电源部分,根据不同的需求,板卡设计还能精简,尺寸能做到更小。变频洗衣机驱动控制模块小结挑选洗衣机总能听到“变频”,“滚筒”的概念,这些属于洗衣机里高端产品。友尚这款波轮变频洗衣机BLDCM驱动方案却是结合了波轮和变频的概念。虽然无刷直流电机的控制很复杂,但是这款友尚变频洗衣机方案采用了TI的C2000系列微控制器和智能功率模组搭配,电路简单,使用成熟。其只支持2路霍尔感应的无刷直流电机,充分考虑了成本控制,性价比较高,很适合中端的变频洗衣机产品。更多的相关解决方案请参考大联大智能产品解决方案,提供各种整合的解决方案, 购买方案的元器件,还可以直接到WPG Cloud进行在线沟通交易。

网友:
在吗?有代理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