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帮忙啊

楼主:
我用430F149控制1*4键盘然后在12864屏上显示这四个键盘的操作比如设置一个最大最小值,然后确定
那这些操作我是应该在键盘中断里面写还是在键盘中断外面写啊,

网友:
中断程序应当尽量简短,对于键盘扫描中断程序而言,读取、存储键值并设一个按键标志即可。主程序检测按键标志,若标志存在则调用键盘处理函数,执行完毕后清楚该标志。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如果是在中断调用函数呢,是不是等同于在中断写程序呢

是的,基本上是一样的,可能会更造成中断处理时间更长。
总的原则是尽量让中断处理时间短,如果已知中断的间隔比较久,有足够的时间去处理中断,其实写在中断里面也不会有大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思路是这样子的,但是程序的结果不是这样啊,我得出按键值,然后根据这个写具体的操作,再在主函数中调用 ...

那肯定是你程序处理的问题了。好好捋一捋你的程序吧。

网友B:
这个,在中断和在主循环都处理才是最优的,在中断中判断哪个键被按下,然后在主循环中处理这个按键的行为。你首先要规划每个按键的功能,然后再具体实现。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个,在中断和在主循环都处理才是最优的,在中断中判断哪个键被按下,然后在主循环中处理这个按键的行为。 ...

思路是这样子的,但是程序的结果不是这样啊,我得出按键值,然后根据这个写具体的操作,再在主函数中调用但是为什么只能执行一次

网友C:
建议处理程序尽量写在中断服务函数的外面,让中断处理尽量简短。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建议处理程序尽量写在中断服务函数的外面,让中断处理尽量简短。

那如果是在中断调用函数呢,是不是等同于在中断写程序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