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问+MSP430的稳定性怎么样/??

楼主:
   MSP430大家都知道他是一款非常棒的单片机,在手持设备中应用非常广,TI公司一直在推广这系列的单片机,但是稳定性方面是否很好呢?有用过的过来发下言,大家交流交流,如果稳定性不好,需要注意什么才能避免错误的发生,或将错误降到最低!

网友A:
稳定性在于设计,器件本身没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稳定性在于设计,器件本身没问题。

和其他设计一样,但是430很容易复位!并且几率非常大,

网友:
单片机的稳定性更多的是取决于设计,对任和MCU的产品而言都是一样的,包括MSP430.
MSP430采用低功耗设计,所以管脚的漏电流比较小,管脚能承受的电流也相对较小,所以在设计的时候要注意。
一般来说,可以通过如下的手段提高芯片的抗干扰能力:
1. 不用的管脚连到电源或地上,不要悬空。
2. 干扰较强的应用可以在靠近管脚的位置串电阻,并电容
3. 晶体附近不要放置强干扰的器件,不要走高速信号线。

软件上,要加强软件可靠性设计,这和用某个MCU无关。

网友:
引用 网友B:
和其他设计一样,但是430很容易复位!并且几率非常大,

从未见过甚至听说过这种现象,只能说明设计存在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