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问+msp430模拟IO输出的软件

楼主:
MSP430在电脑上有模拟功能吗?就像keil上面能够根据程序模拟出IO的状态那样子的软件?

网友A:
你是没有板子吗?CCSV5集成开发软件在连接板子时,可以在线调试,也有相应的寄存器查看

网友:
还有你很有可能获得launchpad板子哟

网友:
暂时我还没见过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是没有板子吗?CCSV5集成开发软件在连接板子时,可以在线调试,也有相应的寄存器查看

我说的是像keil那样子的软件,还有图像的那种,简单的对程序的分析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说的是像keil那样子的软件,还有图像的那种,简单的对程序的分析

还没遇到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