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lash API Error #65535

楼主:
烧写DSP F2808 是出现 Flash API Error #65535: The Device in in limp mode ,operation failed, 请问谁遇到过,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网友A:
烧写的过程中,选择的API文件不匹配

网友:
引用 网友A:
烧写的过程中,选择的API文件不匹配

API选择的是对的,这块是新开发的板子,旧的板子没有这个问题,我知道应该是PCB的布线问题,但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

网友:
根据提示应该是时钟丢失了,但我测量晶振和CLKOUT 的频率都是对的。

网友:
http://www.deyisupport.com/quest ... 0/f/56/t/17437.aspx

网友:
请问,用CCS3.3烧写的么? 仿真器是好的么? 烧写过其他板子么? 是自己新做的PCB?

网友:
是CCS 3.3 烧写的。仿真器是好的,烧其它板子没有问题。就是烧写新的板子有问题。

网友:
怎么没有人遇到同样的问题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