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问+MSP430的IO兼容5V电压的方法

楼主:
MSP430的IO兼容5V电压的方法:有的模块是5v的IO口不能直接驱动。。。求简单方法::

网友:
74lvc4245 就可以了 很不错

网友:
数据双向?

单向用三级管就行

网友:
前段时间要用MSP430和STC的Usart通讯,直接在两边端口之间加了473的电阻,用了一段时间没出过什么问题。

虽然如此,但条件允许的话还是用4245这样的电平转换芯片最保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