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zigbee组网过程中我能不能给每个节点一个固定的网络地址

楼主:
在zigbee组网过程中我能不能给每个节点一个固定的网络地址,而不用算法分配的地址,也不用mac地址?

网友:
有zigbee的资料吗?请给我一份804808178@qq.com  不胜感激!

网友:
显然不行

网友A:
那我能不能把第一次组网时把分配给他的网络地址记住,使他下次断电重连时保持第一次组网分配的网络地址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那我能不能把第一次组网时把分配给他的网络地址记住,使他下次断电重连时保持第一次组网分配的网络地址呢 ...

增加NV_RESTORE编译项即可,一般情况下会和上次一样,但是网络短地址有冲突时还有可能改变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增加NV_RESTORE编译项即可,一般情况下会和上次一样,但是网络短地址有冲突时还有可能改变

NV_RESTORE编译项我知道,为何添加后地址还会改变呢?有没有能把网络地址彻底固定的方法?

网友B:
引用 网友A:
NV_RESTORE编译项我知道,为何添加后地址还会改变呢?有没有能把网络地址彻底固定的方法?

因为网络短地址是入网的时候协调器分配的,所以有可能会改变。
如果你需要固定地址的,可以使用MAC地址作为判断依据

网友:
引用 网友B:
因为网络短地址是入网的时候协调器分配的,所以有可能会改变。
如果你需要固定地址的,可以使用MAC地址 ...

Mac地址确实可以,可是64位的Mac地址太长了,有什么办法能固定地址还能短一点呢?

网友:
新设备入网的时候把mac地址和短地址上报建对应表,之后就可以依据短地址通讯,mac地址定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