视觉ADAS可以取代防撞雷达吗?

楼主:
周一下午富士通半导体的专家到公司宣讲他们去年推出的基于第3代高性能汽车应用图形SoC-MB86R24的据说是世界首款 360° 全景3D视频成像系统。这里先说说非常NB的性能配置,再谈谈他们提供的NB软件包——物体接近识别报警。
CPU内置PowerVR™SGX543 3D图形引擎(介个应该是购买的英国Imagination Technologies的IP)和两款ARM® Cortex™-9内核、2D图形引擎(3D、2D独立运行)、有6路全高清输入通道和3路图形输出通道支持输入、先进的8层渲染性能.。。。。。。。。。。。。。前年见识过富士通的GDC核心芯片MB86R11演示DEMO,已经很NB,这个CPU性能提高1倍、GPU性能提高5倍!!
软件包方面,他们提供了富士通集团公司内部几家单位协作开发的360°全景3D视频成像系统,非常NB的软件功能是有渐进物体检测功能,能通知驾驶员附近物体正在靠近车辆,从他们视频效果演示来看,可以识别前方数十米距离的渐近物体(见图中我拍摄的视频图像),并提醒驾驶员。另外,结合街道标识、交通信号灯识别等,可以实现非常强大的功能。貌似目前市场上的所谓全景可视系统基本上都是倒车辅助系统,⊙﹏⊙b 这个是不是可以取代目前在汽车中用的雷达防撞功能呀?微博防撞雷达系统貌似几年前都还是几千RMB一套哦。。。。。。话说google的无人驾驶汽车就是用安装在前挡风玻璃上的摄像头可以让汽车发现障碍物、阅读街道标识、识别交通信号灯哦~~
这类应用大家怎么看?是不是很有前途的说O(∩_∩)O~

网友:
全景可视系统不稀罕,现在纳智捷大7、逍客、比亚迪都有,后装市场一堆课选择,不过很多性能般般,俺很稀罕楼主说的基于全景可视的障碍物识别——渐近检测,涉及非常复杂、非常难的算法。

网友:
视频有视频的好处,雷达有雷达的好处。个人感觉视频智能化应用+雷达能互补结合最好。
比如倒车时雷达对比较低的障碍不一定能检测到,视频呢夜间无照明的情况下效果也不好。
移动物体检测个人感觉泊车的时候还有点作用,行驶时只有夜间在照片不好的地方才会有实际意义。

其实现在视频应用一般厂家还有一个问题没有解决,那就是标定,目前大部分标定方案都太麻烦、耗时。

我们也是专门做汽车视频智能化应用这方面的,像富士通的这个3D全景我们也有,目前已经在DSP和arm实现过,有兴趣可以多交流。

网友:
关注富士通的全景视觉系统很久了,不过一直没机会一睹“芳容”,特别是几年前在重庆就一直宣讲的这些算法的DEMO演示(基于MB86R11,国内一直没有看到具体的应用案例),另外,楼主说的几个中低端应用案例,不知道都是用哪些方案,好像都没公开

网友:
楼上的,全景方案现在很多啊,像NXP、ADI、飞思卡尔等,网上也有简单的资料。其实只要使用适应汽车环境的芯片能采4路以上视频,帧率够用,ARM或DSP性能够用,再加套算法都能做成方案。有些芯片厂商是提供第三方算法的,当然价格会贵些。

目前出的这么方面的芯片都能满足这些基本要求,只要你有好的算法就行。 唯一的就是富士通的4路高清好像别的厂家还没跟上,不过貌似还没有鱼眼高清摄像头。

网友A:
障碍物识别、交通标示识别……这些不知道在高速运行状况下性能真的能稳定可靠吗?据我所示,目前在智能监控中,智能识别都不是很成熟哦

网友:
牛叉啊,貌似可以实现大部分无人驾驶的功能啦!

网友:
引用 网友A:
障碍物识别、交通标示识别……这些不知道在高速运行状况下性能真的能稳定可靠吗?据我所示,目前在智能监控 ...

嗯,目前后庄市场的产品都是低端方案,视频拼接做的很粗糙,算法做的不过关,富士通这套算法很牛,可以做得真实全景3D视频,而且富士通他们这套系统可以做的功能很多,比如车道保持、行人检测、车距检测、前向碰撞检测。。。。。。方案的算法开发很复杂,厂家可以提供全套方案支持,成本也不低的说。

网友:
呵呵,真正的大神是谷歌啊,看看谷歌的无人驾驶技术,那才叫复杂——车顶的64束激光雷达测距仪,能够提供200英尺以内精细的3D地图数据,自动汽车会把激光测到的数据和高分辨率的地图相结合;轮胎上的感应器可以跟踪汽车的行进轨迹准确确定汽车的位置;汽车前后保险杠内安装有4个雷达原件,可以更清楚地查看周围的情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