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设计中的抗干扰问题

楼主:
大家好! 关于PCB制板时电磁干扰是怎么考虑的?比如说:我们在给单片机使用12M的晶振时,用金属罩来实现抗高频干扰,这种方法可行吗?有什么更好的建议呢?欢迎大家来参与!谢谢

网友:
首先说的是金属罩来实现抗高频干扰,此办法可行,,
这个PCB抗干扰,是个古老的现在不能回避问题了,,
其实主要是知道自己的设计板子干扰源主要在那里,就能在设计板子的时候,把有关网上的,书上的,有关防电磁干扰的措施用上就行了,,比如1.除尽量加粗接地印制导线外,应把电路板上没被占用的所有面积都作为接地线,使器件更好地就近接地,,2.板子采用多层板,板内层做成大面积的导电区,,3.外连信号线,尽量缩短输入引线,4.,电路中电气互连点间布线力求最短,,主要信号线最好应汇集于板中央,,等等

网友:
用金属罩来防高频干扰是高频电路中的常用且很有效的方法。